急急!磊科无线路由器初始登录密码,求高手!!破解!!

楼主(2021-07-16):
朋友给了几台磊科的无线路由器,老款菜篮子300M路由器,全新的,这几台都是一个问题不知道密码。WEB可以打开,奈何不知道登录密码是多少,尝试过很多密码都不行。复位也不行。说明出厂就改了。路由器背面贴的标签上IP地址以及密码都是错误的。恳求高手帮帮忙看能不能破解一下谢谢大家。我用编程器备份了固件,不知道通过这固件能不能找到密码。如果有愿意要的留下邮箱。
本人能力不足,所以来之家看下是否能有啥办法顺便附带TTL相关信息。

网友:
按复位试试

网友A:
磊科默认密码就是上面标的guest没错,你这个难道是定制品?不过我怀疑是恢复出厂没作用导致的,是你方法不对还是按钮没作用就不清楚了。
不过7620的路由现在作用不大了吧。

网友:
找正常的官方固件用TTL方式刷入,然后按恢复出厂设置看看行不行。
或者就是TTL直接刷入breed再刷其它第三方固件。

这货接口挺全,SD和USB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磊科默认密码就是上面标的guest没错,你这个难道是定制品?不过我怀疑是恢复出厂没作用导致的,是你方法不 ...

按住按键10几秒有反应,设备会重启,我怀疑出厂就修改过

网友B:
先备份原来的flash  然后刷breed  进breed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备份原来的flash  然后刷breed  进breed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嗯,明天我这样来操作一下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