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修好了普联千兆路由器TL-WRD7620 系统文件损坏故障/附固件下载

楼主(2021-07-16):
这个千兆路由器TL-WRD7620 之前发过系统文件损坏求助帖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0091
那是2020年12月15日发的

拆机图

今天终于修好了,主要元件

其实也很简单,也很巧
官网上在2021年1月26日,新上了升级文件
https://service.tp-link.com.cn/detail_download_8635.html

下载后可以正常升级

备份新的固件

使用也正常

上个帖子,有坛友 @多罗猫 也遇到相似问题,所以网盘上传几个文件

https://pan.baidu.com/s/1mu1gwHVLl07W7HnFjMhmaQ
提取码:1t3b

谢谢欣赏!!

网友A:
固件里有MAC,这样随意分享的话,极有可能会影响到你本机无线路由器,比如云功能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里有MAC,这样随意分享的话,极有可能会影响到你本机无线路由器,比如云功能之类的 ...

多谢提醒 ,既然分享了 也就不撤回了
只好把自己的mac地址改一下了

网友:
速度好快,助人为乐,点赞!

网友:
刷机工具必须要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 ,既然分享了 也就不撤回了
只好把自己的mac地址改一下了

这种是改不了的,存在spi flash里面,如果引起冲突的话,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
不在一个局域网没事     除非两个同型号修好的在一起使用可能报错

网友:
同款编程器路过,吃灰

网友B:
大神牛逼,但是我不会刷,是直接升级固件就可以了么?

网友:
同款编程器和sop8夹子,第二图里的4G应该是2.4G吧?晚饭的鸡腿儿。。。。

网友:
有升级包为啥还要保存固件?除了MAC还多了什么信息?

网友:
楼主电脑该清清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牛逼,但是我不会刷,是直接升级固件就可以了么?

一般情况下都可以用升级文件进行升级 。如果升不了,就可能是eprom坏了,这样的话就只能是换一个,把固件写进去

网友:
这路由器看着配置不错啊

网友:
这种夹子我用着一次也没成功读取或写入成功过,大多显示接触不良,很难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可能我买的是便宜货
楼主你那是编程器读出来的固件吗 ?

网友:
CPU 集成内存?没看到内存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里有MAC,这样随意分享的话,极有可能会影响到你本机无线路由器,比如云功能之类的 ...

问题不大吧,一台机子绑定一个,换了其他的机子不修改好像用不了

网友:
求问楼主编程器在哪里买的?

网友:
电脑进风口好多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