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智能电视一直是不联网的,前几天忽然自己升级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1-07-16):
家里电视是kktv55,由于之前联网后每次开机都会刷新广告、升级内置app什么的,导致机子越来越卡,后来一狠心,直接恢复出厂设置,且不再联网(不接有线网、不开无线网络),平时看电视都是用机顶盒子和htpc,偶尔玩玩地面波。

就这样快快乐乐地用了几年,直到前几天开机,忽然提示电视固件正在升级,请勿关闭电源……升级完成后电视机自动重启了!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电视机都没联网,也没插U盘什么的,怎么会忽然升级呢?此时机顶盒、电脑都是关着的!

求大佬解惑!谢谢

网友:
果然是智能电视,不用主人操心自动升级。

网友:
开始有自我意识了。智能生物宁有种乎

网友A:
估计是附近有人开了无密码的热点或是无线网,你的盒子捕捉到信号自动连上升级了。
十有八九。

网友:
连到别人热点了。

网友:
能不能拆除wifi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附近有人开了无密码的热点或是无线网,你的盒子捕捉到信号自动连上升级了。
十有八九。 ...

可我已经吧电视机的wifi关掉了

网友:
恐怖,接下来电视机会不会操纵路由器、电脑、手机吖之类的?

网友:
豚鼠特工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我已经吧电视机的wifi关掉了

有时候设置会失效的,或者在哪里有个隐藏的很好的开关你没找到。
只要软件背后的人想让它升级,你可以限制它升级的办法,对方自然也能想的到。
一些软件给你弹窗问你要不要升级,实际上你选是还是否它都在后台给你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设置会失效的,或者在哪里有个隐藏的很好的开关你没找到。
只要软件背后的人想让它升级,你可以限 ...

有道理,我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附近有人开了无密码的热点或是无线网,你的盒子捕捉到信号自动连上升级了。
十有八九。 ...

恩你个解释最靠谱!

网友:
也可能只是系统固件出错了,自动修复程序而已

网友:
天网产生自我意识,万物互联,存在于所有的智能系统中,楼主小心你家了,晚上美女终结者去找你。

网友:
看来智能电视有升级后门偷偷联网了,就跟手机关机实际还在监听一样

网友(2021-08-23):
我觉得就是你不小心联网又忘了,或者熊孩子瞎联网的。后门联网什么的应该没这个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