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48V/60V/64V控制器加大油门后失电

楼主(2021-07-16):
最近下大雨,控制器可能进水了。去修车摊换了个新的,这个就留下来折腾折腾。故障是小油门没问题,加大油门后突然失电。是哪里的故障呢?求高人指点。失电我指的是突然断电,排除电池电机的问题,换完控制器以后电动车就好了。拆一半了开始拍照

参数

这个控制器是半年前换的新的,貌似是修过的,大家看看是不是修过的。电容顶部有明显严重划痕。

底部维修的痕迹

其中10个开关管为 RU75N08R

另2个开关管为NCE8295A

目测检查没有烧的原件

楼主:
还不会发帖。怎么写到这里就不能粘贴图片了呢?
相线仪表这这一路,pcb上有断路。这一路是做什么用的,用接上么?

网友:
烧断的应该不影响,接仪表盘车速表的

网友:
 可能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复位电压低

网友:
这应该是翻新的吧

网友(2021-08-18):
突然市电也可能电池有问题,电流变大时,保护板给保护了

网友:
电压检测不准了吧!检测到低电了

楼主:
跑了跑线路,不知道分压电阻在哪儿。就一直搁着了。铅酸电池,电池测试了没问题。怀疑是有的管开路了。有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