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格式化能修复硬盘坏道吗

楼主(2021-07-16):
请问C盘损坏能否通过格式化修复,用硬盘检测软件貌似还不能修复C盘因为是系统盘,还有硬盘检测的超时时间设置多少为好默认是3000毫秒。

网友:
低格试试

网友A:
160的机械还留着干嘛

网友B:
物理坏道是实实在在的“损坏”,3000ms的意思是3秒钟时间依然读不出这个位置的数据,就把这里当作是坏的。。。通常来讲这个情况,不再建议继续使用这块硬盘了,不必尝试修复了,换一块新的比较安心。

网友C:
要用直接把有坏块的前面这部分空着,分区从好的块开始分

楼主:
也只能试试了我的pe系统版本太旧了只能格式化硬盘打不开硬盘的修复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的机械还留着干嘛

旧电脑给小孩看网络动画片的不放重要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理坏道是实实在在的“损坏”,3000ms的意思是3秒钟时间依然读不出这个位置的数据,就把这里当作是坏的。 ...

如果修复不了就换一个我还有一个备用机械硬盘。

网友D:
格式化没用,为了数据的安全有坏道的尽量别用,更何况160g硬盘现在才25~30

网友E:
物理坏道不行,但如果坏道集中可以屏蔽这个范围将就着用几天,但也就是将就用,物理坏道是会扩散的,能将就用不管它,它会带着你的数据一起走的。
逻辑坏道用低格可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直接把有坏块的前面这部分空着,分区从好的块开始分

我只扫描了C盘其他盘估计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去修复不了我还有备用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格式化没用,为了数据的安全有坏道的尽量别用,更何况160g硬盘现在才25~30

去淘个拆机固态60G就几十而且开机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格式化没用,为了数据的安全有坏道的尽量别用,更何况160g硬盘现在才25~30

有一些40G的固态硬盘也是几十元能买到不知道能否用上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物理坏道不行,但如果坏道集中可以屏蔽这个范围将就着用几天,但也就是将就用,物理坏道是会扩散的,能将就 ...

我只是做个系统盘给小孩看网络动画片没有重要数据的。

网友:
试试这个软件,在windows下运行,不损坏现有文件的情况下完成一些逻辑坏道的修复,弊端就是没法完全修复,只能修复部分,但是聊胜于无吧

网友:
解决不了,用这个hdd generate工具可以修复

网友:
格式化解决不了,低格可能问题更大。

网友:
直接把资料烤出来吧,不然数据恢复可贵了

网友:
别折腾了,直接扔了。

网友:
可以用MHDD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