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试验带显示的电子音量

楼主(2021-07-16):
控制芯片是AT89S51/52,
音量芯片是PGA2311,
代码还在优化。

网友:
有现成的芯片,PT2256,32级音量每级2dB,8段LED输出指示,我以前做过

网友A:
我还是热衷于马达电位器,没有电干扰。

网友B:
电子音频处理我也不太喜欢,我的功放前级运放都没有,纯粹就是阻容加电位器,前级处理IC本底噪声太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热衷于马达电位器,没有电干扰。

马达的电磁干扰才是最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音频处理我也不太喜欢,我的功放前级运放都没有,纯粹就是阻容加电位器,前级处理IC本底噪声太明显. ...

我这个是音量控制,
不是对音频信号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