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的遥控 按摇头就并机 哪个电容坏

楼主(2021-07-16):
看好多是便宜的cbb    我这个是有两个安规  正面 100nf  反面还个470nf     听说正宗的买个也块把钱,还要寄费‘
太热了不想搞两次  哪个可能大呢

网友:
我猜是470nF的那一个。

网友A:
不明白,“按摇头就并机”是什么意思?

只知道那个.47的应该是降压电容

网友:
470nf拆下测下容量。

网友:
先把摇头电机线断开,再试试按摇头还关不关机,这种风扇摇头电机启动不用电容

网友:
如果是遥控偶尔失灵,基本可以判定470nF容量减少所致,找耐压400V的无极性CBB电容换上就行了,容量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按摇头就并机”是什么意思?

只知道那个.47的应该是降压电容

关机  手误

楼主:
都是高手  .47 的坏了 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