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样的电瓶充电器充满会停吗?

楼主(2021-07-16):
买了台电瓶充电器,写的是智能型,打开一看究竟,感觉它会一直充下去。

网友:
人工智能,使用聪明他就智能。不然它就是一个傻充。

网友:
他能把电池充到爆

网友:
可能是最简单的傻充之一了。

网友:
虽然属于傻充系列,但要充爆电瓶,怕是没有连续一个月的功夫炸不了!

网友:
电瓶超点压也不会豹,不像锂电。

网友:
这东西很明显就是一个变压器,直接输出12V,而且还不稳定的那种,必须配合定时器,不然非充炸不可。

网友A:
如此简单暴力,这输出的都不是纯直流吧

网友:
就环牛加整流桥???一个单片机都没有

网友:
这个全称叫50赫兹脉冲型只能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此简单暴力,这输出的都不是纯直流吧

充铅酸电瓶,用脉动直流比纯直流好

网友:
电压比满电低就没事  反过来另外说

网友:
这个还不错了!!! 自己加个定时插座!

网友:
人工半智能,转灯了人工断电,忘了就等着开锅吧

网友:
没智能,连个继电器,自捡电路都没有,那儿来的充满自停?

网友:
这个是只能型,印错字了抱歉啊,老板的致所有顾客的公开信
所谓只能型,就是只能通过顾客自己拔插销,或者等电瓶或者充电器一方烧着了,烧毁了,导致跳闸了,就安全了,或者是考验你使用者的智能,随时记得过来拔,或者再智能点就是买个冲腚,有它会更安全。

网友:
这个是“人工智能”的高级货
没人看守就不智能了
温馨提示:配合定时插座防过充,比“人工智能”靠谱。

网友:
搞不懂这图啥,成本也不低啊

楼主:
谢谢朋友们指点,这充电器20多元,看来以后不能图便宜,一分价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