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手电驱动的10脚芯片是啥ic

楼主(2021-07-16):
这个10脚的是啥ic

网友A:
丝印是什么呢?

网友:
单片机 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是什么呢?

tr35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把

谢谢了(^~^)

网友C(2021-08-16):
松美三灯这是。也一个驱动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美三灯这是。也一个驱动有问题了。

是啊没找到合适的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