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110v电源如何改220v(CGH001)

楼主(2021-07-16):
输出是20v 3a

硅胶没完全清理干净,不清楚还有没ic藏在下面,如果有需要补充的信息请回复
已知需要换的是高压端的电容(200v82u)和压敏

补充内容 (2021-8-25 16:00):
上次换了高压电容和压敏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实测,现在接上负载之后发现无法工作,虽然空载电压是对的,继续求帮助~~~

楼主:
输入整流桥不太好拆开看,看体积估计耐压是够的。。。

CS10N50FA9R 耐压 500v也是够的

楼主:
U1是73k52a,应该是电源驱动,但是搜不到资料,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
保险丝,压敏电阻,输入端安规电容(黄色的那个),初级大电容,这些都换完了串灯上电

网友:
X 电容,压敏,初级大电容,看看耐压够不够。如果运气好的话不用重新绕变压器。

楼主:
目前只换了高压电容和压敏,似乎改造成功了,没有boom

楼主(2021-08-25):
上次换了高压电容和压敏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实测,现在接上负载之后发现无法工作,虽然空载电压是对的,继续求帮助~~~

网友A:
变压器的匝数比如果是按110V计算!有很大机会带载不工作,占空比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的匝数比如果是按110V计算!有很大机会带载不工作,占空比差太多!

目前修改了电源芯片的供电限流电阻,基本算是能工作,虽然还有一些波形的小问题
之前应该是过压保护
没有示波器,也就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