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万和冷凝热水器报E4

楼主(2021-07-16):
如题,出租房的万和冷凝热水器,出问题了几年前维修过一次,问题是28V的整流二极管烧毁了,原装的是M7,随后换了4个S6M,用了几年没啥问题,最近又出问题了,报E4,经查询是风机相关的故障,现在是风机的可控硅Z0409MF,光耦MOC3021都换了还是报E4,但是,给风机直接220V就能正常使用,证明风机是好的,
查看相关的驱动电路,从单片机输出信号到8050,驱动光耦MOC3021,光耦MOC3021再驱动可控硅Z0409MF,短接8050 ce 脚,风机能正常运转,就证明这部分风机驱动电路是好的,
难道是单片机IO口坏了?

跳过主板的驱动,风机直接接220V热水器能正常使用,能够过正常打火,出热水,

网友:
风压开关有问题也报

网友:
8050换掉试试吧

网友:
修过一个万和,非冷凝。E几我记不清了。换了风扇的启动电容,故障解除。

楼主:
8050已经和板子其他地方的互换了,还是有故障

网友:
看看启动电容,可能那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