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ED灯管驱动

楼主(2021-07-16):
18瓦Led灯管驱动用芯片功能太强大了吧?就这几个元件竟然还能用。你说气人不?

网友:
外围元器件少生产成本低,缺点集成功率管故障只能换芯片,有些专用芯片不好配。

网友:
缩水了,你说气人不

网友:
这算好的了,现在的可以做到元件比这个少得多你信不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这样的了,连佛山照明里面也这样

网友:
有的驱动连电感跟电容都能省掉,一二极管或者是整流桥,一驱动芯片,一设置电流的电阻,就三个元件

网友:
就三个元件,

网友:
高压非隔离恒流源,外围元件少,成本低。

楼主:
后来几个图片竟然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