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17b+万用表前盖上开两个小孔为了什么?

楼主(2021-07-16):
灰色为开孔位置,不知道为了干什么用?

网友:
无聊的人开了两个孔,然后拿胶水补回去,就这么简单啊

网友:
这是打孔机! 也就是报废处理的机器 !收来之后修复 再卖!

网友:
就是报废处理的时候,拿电电钻象征性的钻孔破坏掉!这样才能走报废流程!这样的报废机,里面有好的,也有坏的,有的转孔也会伤及重要部件,比如主板啥的!贩子收回去处理一下,拼装一下再卖!

网友:
我的15b也打了孔,不过作用就是用来升级成17b的功能。

网友:
我的112后背打孔了…

楼主:
涨知识了,以为安装功能按键的,但17B+该有的按键都有了,还打孔,原来为了报废,就像开槽的光盘一样啊!避免回收利用。

网友(2023-04-17):
我还以为里面是可调节原件为了调节方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