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一下想制作一个12伏18650充电装置

楼主(2021-07-16):
请教一下想制作一个12伏18650充电装置
   想在收音机里面安装12伏电压。电池用4节18650.
  现在问题是要组装一个充电板。。请教大师。。。有木有好办法。。谢谢啦

网友:
电钻那种12v保护板就可以吧,另外四节18650是16.8v,三节才是12.6v。

网友:
可以单独充,3个电池3个4056充电板,

网友:
不知所谓,4节并联?串联?铁锂?聚合物?12V降压到4.2v/3.2v?充4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的充电板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544

SY6912充电板不便宜,每片要10元以上,均衡保护板需要自己配,我的是为了充电故障三串锂电芯品胜买过,没注意买成SY6912降压充电板,后来又买了升压板和三串锂电芯均衡保护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6912充电板不便宜,每片要10元以上,均衡保护板需要自己配,我的是为了充电故障三串锂电芯品胜买过,没 ...

所以我才要自己打板

网友C:
什么收音机,要这么高电压?电子管的?

网友:
收音机一节18650加升压板解决问题吧?

网友:
三个串联即可,把线引出来,搞三个5v电源,三个4056充电板,组建独立充,包你耐艹

网友:
12v是3节 用电钻电池那种板子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收音机,要这么高电压?电子管的?

徳哥玩的都是孤品,有钱都未必能拥有。

网友:
某宝有现成的3节18650的充电板卖,直接购入接线就可以用了,收音机不是大功率电器,随便一个都能用

网友:
个人认为,收音机用单节18650绰绰有余;升压板逆变到12V用很久吧

楼主:
感谢楼上的便宜给出的点子。。再次谢谢。我的想法是用大一点电池,在收音机上他本身有12伏稳压,这样的话电池可能会多用一点时间,

楼主:
找到一个16伏,电池带保护板的,是扫地机上的。不知道接线,还要研究研究 ,,,谢谢大家

楼主:
就是这种。电机帮忙看看输入电源是那二根线。输出是那二根线,,谢谢啦

楼主:
不对  这个什么有七根线。。。有点晕啊。。。

楼主:
请看图片  左边二个是一个接口。。第三个第四个 是二个接口。右边关键是保护接口

网友:
直接丢一坨12v电动工具电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