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10年车龄的长城C30年检及空调补液

楼主(2021-07-16):
花费310元去家附近的江海机动车检测站做一下年检。这回没给我弄出刹车灯不亮的幺蛾子,10年车龄的长城C30顺利通过年检。

在拿报告去上传的途中,手机拍一下数据。
灯光

制动

尾气,看来高转换挡下三元良好

上回更换膨胀阀处胶圈并抽真空加液彻底修好空调,当时气温不高。手册上应加注420G制冷剂的,考虑第二瓶只加一半怕浪费。只给系统里加注了300G。这下到酷暑下午去接孩子,暴晒过的车子20分钟的路程中根本就不能把车辆弄凉。

再拿出一瓶金冷给加上

加注器接上低压口,注意排空。空调未启动,系统低压处0.9Mpa

检查接口胶圈,发现一个开裂赶紧换个新的

上回的冷冻油就加了一盖子,再补点。连制冷剂连接管的内部用针筒全灌满

开启空调,制冷剂瓶直立让压缩机吸入。最大风量,内循环

这时的压力0.3MPa

开始时的出风口温度

没几分钟,温度就降了。

转中等风量

出发口温度能到5度左右,我认为系统达到最佳状态了。这时就结束加注

晃晃瓶子,还有一半。两次加注的剂量和手册标的加注量相符。

网友A:
冷冻液也别太多了,小心发生液击

网友B:
效果立竿见影,看来手册也不是乱写的

网友C:
热天  开中等风 湿手放风口能不能出雾   能就够了 不需要温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冻液也别太多了,小心发生液击

上回加一瓶这回半瓶共450g,去掉排空的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立竿见影,看来手册也不是乱写的

敢写进手册,当然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天  开中等风 湿手放风口能不能出雾   能就够了 不需要温度计

还是温度计准确些

网友:
按手册操作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我的破车空调9年多快10年了,还能冻西瓜,效果杠杠的,前几天就出现熄不了火,abs亮灯,仪表无车速,全车无法断电,最后断电瓶解决

网友:
楼主是自己加的吗,厉害了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E:
 上次尾气不过,直接去隔壁换了个三元套件,花费1000元,总算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破车空调9年多快10年了,还能冻西瓜,效果杠杠的,前几天就出现熄不了火,abs亮灯,仪表无车速,全车无 ...

估计某个继电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某个继电器坏了

网关通讯故障,小问题,断电复位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上次尾气不过,直接去隔壁换了个三元套件,花费1000元,总算过了

我国2车,给黄牛代检,尾气根本不用操心。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我的车的出风温度也有点高了,懒得去搞,明年春天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国2车,给黄牛代检,尾气根本不用操心。

需要收你费用的

网友(2021-08-21):
看来楼主以前遇到的幺蛾子不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