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用大有电池做工作灯

楼主(2021-07-16):
右面那个是买的成品,40元,用的牧田款电池,
左面的买大有款的3D打印的转接板28.6元,灯10元,自己回家接线的,
结果一马虎把正负极接反了,灯没烧掉,
只是不亮,接反了不要紧,
拆不出来了,

因为圆圈中的螺丝拧过头把屁股拧断了,
外面在下雨,不能用钻床打孔去除螺丝,

我灵机一动,把电烙铁对着断螺丝加热,
3D打印的耐受温度不高的,
一会把3D打印件拔出来,
再把断螺丝拧下来的,
后来打新的螺丝进去居然照样可以用,
并没有螺丝孔变大。

网友:
PM一下上面灯的链接,我也想搞一个。

楼主:
两个都是拼多多的,直接买,大有的是33.6元,返现5元,就是28.6元

网友A:
还得需要20V转12V的控制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得需要20V转12V的控制板吧?

这个不需要的,因为这个灯是12V-80V宽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需要的,因为这个灯是12V-80V宽电压的。

我有还有个铁锚的4.0电池,也想改个工作灯呢

网友B:
我也想搞一个的,但又怕它电池过放,我的是博世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搞一个的,但又怕它电池过放,我的是博世电池。

这个只能自己注意了,一想到电池是200多买来的,就不会用到过放了,再说这东西一直开着灯外壳会很烫吧,能加个保护电路或定时电路就更好了

网友C:
我是直接拿大有的灯 ,改的电路和led   因为原版的大有的灯 亮度有点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个都是拼多多的,直接买,大有的是33.6元,返现5元,就是28.6元

拼多多上没看到有这么便宜啊,店名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拿大有的灯 ,改的电路和led   因为原版的大有的灯 亮度有点低

可以改,改大功率的得注意散热,那个灯也不便宜,好像要80-90元,
按功率算才1-2W,
我这个灯都是铝壳的,
散热好,
等于80元买了两,
你那个看着体积小,
但是电池本身体积大,
上面装个大灯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拼多多上没看到有这么便宜啊,店名叫什么?

拼多多是这样,你看他的报价未必准,你得拍下看,去除店铺优惠的,月券扣除的,返现的,才能得到最后价格

网友E:
忘记关灯就过放了
大有做工作灯 可以去咸鱼买一个8块钱的保护板 卖家设置了19V就保护输出了
保护板小巧方便 可以内置在电池底座里面

网友(2022-10-04):
引用 网友E:
忘记关灯就过放了
大有做工作灯 可以去咸鱼买一个8块钱的保护板 卖家设置了19V就保护输出了
保护板 ...

保护板有链接吗?正好需要改大有给得伟老式18v工具用的,怕过放还是有保护板安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搞一个的,但又怕它电池过放,我的是博世电池。

我有专用保护板,全网最低价,需要了找我

楼主:
大有款的我已经闲鱼转让了,留下一个牧田款的,其实这灯太亮太烫了,不适合长期用,不长期用也不会过放了,我还是喜欢发热不厉害的灯,要是有可以调亮度的灯就好了,当然能加个低压保护板最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拿大有的灯 ,改的电路和led   因为原版的大有的灯 亮度有点低

怎么改的? 我也有这个灯,亮度实在不行,也想改一改。 有攻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改的? 我也有这个灯,亮度实在不行,也想改一改。 有攻略吗?

这种工作灯光色实在不好,最好改三色变光的,暖白的看着舒服,50多元买的松下充电台灯,光色比这个舒服很多,就是形状不方便带出去。要说光色好,可以买几元钱的美的的射灯暖白的,用它的灯珠改。

网友:
3D打印的夏天放车里就变形了拔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