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紫米 ha622 双口充电器 拆解

楼主(2021-07-16):
服役多年  终于在充一个充电宝时候挂了其中一口。
另外一口正常快充。
另外一口上电输出闪断。
求解

楼主:
占楼,晚些上传各部分元件。

元件太密了,不知道咋修。烙铁没地方下

楼主:
占二楼,高通主芯片

楼主:
居然首拆,看来要详细些

网友A:
测一下低压端滤波电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低压端滤波电容看看。

那个电容?

网友A:
16V330uF的那2个固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V330uF的那2个固态电容

两个输出口共用那两个电容,其中一个口子正常,
另外一口不正常,应该不是电容问题。

楼主:
坏的输出口是闪断,usb表亮屏即黑,不是缓慢变黑屏,有点像短路保护。
先按短路保护来检测。因为是共用输出电容,有一输出口正常那么输出电容之前电路是正常,
之后两输出口电路分开,只需要检查坏那边电路。

楼主:
元件太密集,又多。偷个懒,先从usb口开始。
电容负极开始点,嘀嘀嘀。
好吧,不是很规范,瞎捣鼓,将就看。
红圈的联通,usb里面三脚属于数据通讯用,
和供电电容负极联通,估计识别芯片挂了。

楼主:
当然还有其它可能,还是先从简单开始,
焊得有点丑,凑合看。
换完,收工。

楼主:
恢复第二春

网友:
双口快充?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还有其它可能,还是先从简单开始,
焊得有点丑,凑合看。
换完,收工。 ...

换了啥?

楼主:
识别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