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浴巾架掉了怎么安装?

楼主(2021-07-16):
装修的时候选择的浴巾架是这样的,直接连接到墙面的,

不喜欢有法兰结构的它的安装是里面有个底座,固定在墙上,浴巾架和底座卡在一起,时间长了,就慢慢歪了,到后来更是坏了一个底座,如图

那就掉下来了,原来的底座不好,也买不到了。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马云家找免钉胶,20kg承重没有问题

网友:
找片不锈钢做个,手残的话量好尺寸带上剩下的找做不修钢防盗窗做个

网友:
结构来说就不结实

网友:
重新买一个了

网友:
+1 这样婶的白给都不能要

网友:
这结构设计,好像天生就有问题,好看是好看了,掉是早晚的事。

网友:
简单,只要有角码,什么加固都简单。

网友A(2022-08-21):
这是一种动力臂远大于阻力臂的省力杠杆, 非常小的压力都能对固定螺栓或者卡扣产生极大的拉拔力和剪切力. 能坚持很多年已经非常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动力臂远大于阻力臂的省力杠杆, 非常小的压力都能对固定螺栓或者卡扣产生极大的拉拔力和剪切力. 能 ...

这个解释满分

网友:
简单的就是免钉胶粘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