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快看看你手里18650充电小风扇的充电电压!!!

楼主(2021-07-16):
618撸了几个手持充电小风扇,不带电池的,回来配上三洋18650,因为插头共用一个插线板,所以电脑打开的时候才充电,电脑每次开机4-6小时,冲了两天还没充满,想着测下电压,不测不要紧,这一测吓一跳,好家伙4.47V,赶紧打开风扇放电,亏了是三洋18650,要是山寨不得冲爆炸了?感情这种小风扇配的电池都是带保护板的,充电截止全靠保护板?

网友:
很正常,老早就发现了,爆炸是不会爆炸 的,就是寿命有点影响。

网友:
电流很小的不会炸

网友:
充了2天没充满,电流得多小?

网友A:
 VC9806表使用前,有没有像“仪表谈谈”版的那样,先校准?

网友:
垃圾风扇就是这样,我这就有一个

网友B:
5V二极管降压充电

网友C:
低端的一般是二极管降压,充电始终亮灯。

网友:
看到有人和我一样用垃圾风扇心里舒服多了。

网友D:
遭了遭了,前几天拆拿了个LG18650去,在我另外一个地方,从来没看过充电电压,如果这么高还是有点吓人,

网友E:
京东上买了个所谓小米生态的小风扇也一样 会过冲,搞得现在充电还得取电池放到其他设备上去充电。

网友F:
加上4点25伏切断精工保护版放心些。

网友:
还好。我买的哪个16.9元配双18650,里面是手持风扇专用芯片,嫌风噪太大,串了个1N4007~

网友:
拆了我家的小风扇,芯片是富满5010,截止电压还算精确,充满基本4.2V。
放电截止电压估计在2点几V,放电至风扇自动停转立刻测电池电压在3V左右,估计就在停转到开盖测电压这几秒钟,电压有所恢复,从2点几V恢复至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端的一般是二极管降压,充电始终亮灯。

方法可行,就是用在垃圾风扇上不符合成本效益,不符购买初衷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9806表使用前,有没有像“仪表谈谈”版的那样,先校准?

不要不相信我手里的表,有基准源和34461A可以作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二极管降压充电

是个,和唱戏机一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上4点25伏切断精工保护版放心些。

已经发现很多小电器,锂电电蚊拍、唱戏机、小风扇,都是靠保护板截止充电,这设计真够大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遭了遭了,前几天拆拿了个LG18650去,在我另外一个地方,从来没看过充电电压,如果这么高还是有点吓人, ...

这种连消费级都达不到的产品使用锂电,还是小心为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京东上买了个所谓小米生态的小风扇也一样 会过冲,搞得现在充电还得取电池放到其他设备上去充电。 ...

我目前就是这样用的,改天加一块带TP4056和电池保护板的电路进去,感情我这是请了几位爷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