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S玩得好的,帮忙看看怎么弄

楼主(2021-07-16):
有很多图片(几千张)。是从变色的纸张上拍的照片,现在需要 把变色处理掉(发黄)留下尽可能清晰的文字,然后打印出来,进行电子化。实际内容不方便截图上传,只上传空白处吧。

网友:
1、在网上找教程自己弄。
2、出钱让别人帮你弄。

网友A:
 是要文字?还是要图片(笔迹)?

网友:
 你感觉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文字?还是要图片(笔迹)?

要图片里的文字,然后打印后再录入回电脑里,进行电子化。统计了一下,一共有4600多张。最好能批处理,一张一张弄 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图片里的文字,然后打印后再录入回电脑里,进行电子化。统计了一下,一共有4600多张。最好能批处理,一 ...

手写体ocr?

网友B:
这个要自动化估计有点苦难啊,主要是用的带格子的纸,会干扰自动识别吧,除非手工了

楼主:
ocr的是人,但照片底色不去掉,打印出来灰蒙蒙的,看字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自动化估计有点苦难啊,主要是用的带格子的纸,会干扰自动识别吧,除非手工了 ...

想要自动化的只是去掉底色。文字人工OCR并录入回电脑。

楼主:
如何弄的?你用的是什么软件,能否让电脑自己批量处理???

网友:
如果只要文字内容,可以文本识别

网友:
去色,色阶,就好了,然后让PS自己自动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要自动化的只是去掉底色。文字人工OCR并录入回电脑。

OCR要文字清楚才行,你这个带方格的,会干扰的,更别说那些杂点了

网友:
找到了这个软件
《扫描图片批量倾斜校正去底色》

效果

可能是破解有问题,中间有个横杠,你再找找别的版本试试

哦,需要注册,可以去黑线和大批量

网友:
通道抠图,换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OCR要文字清楚才行,你这个带方格的,会干扰的,更别说那些杂点了

电脑只是去掉底色,打印出来。OCR的是人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只是去掉底色,打印出来。OCR的是人脑。。。

OCR人工搞那还处理什么,直接看着打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