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汉堡店的排队等待器--另请教大家个波轮洗衣机的拆卸问题M币奖励

楼主(2021-07-16):
拆个汉堡店的排队等待器

另外2楼请教个TCL波轮洗衣机的拆卸问题

楼主:
另外2楼请教个TCL波轮洗衣机的拆卸问题,这个洗衣机的波轮怎么拆啊,中间螺丝已经拆了,波轮拆不动,有某多多商家说需二次波轮拆卸,请教各位老友了:handshake:M币奖励

网友:
左右晃晃,就拆下来了

网友A:
我咋记得是用两个铁丝钩子给拎起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咋记得是用两个铁丝钩子给拎起来呢?!

还需要一个拉码

网友:
业余情况   用木螺丝拧到小孔里
先拧对称2个  晃荡着拔
拔不动 就烧一壶热水 倒进去

2个螺丝拔不动 就对角上4个螺丝  相邻螺丝 绑铁丝当提手

一般 热水就可以搞定了, 螺丝对孔有些许伤害 但是不影响使用
拔出来后记得用锥形的东西 对孔边缘处理一下 就行了。

网友:
中国汉堡的机器

网友:
想复杂了,把洗衣机横过来放,波轮就会掉下来

网友:
你把它反过来来回晃一下

网友:
什么汉堡店生意这么火爆,还需要等待器

楼主:
请教个TCL波轮洗衣机的拆卸问题,这个洗衣机的波轮怎么拆啊

网友:
上面的都说了,,,再复杂些,,,倒水进去,,,利用一下浮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个TCL波轮洗衣机的拆卸问题,这个洗衣机的波轮怎么拆啊

还没有解决?帮顶。

顶高手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