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天歌音量O不小,修加湿器换电源瞎折腾20210315

楼主(2021-07-16):
20210315 周一 雨后晴天
    昨晚后半夜下雨,今早刚刚停,地面稍微阴一点,

    老爷子又捡了一根那灯管,稍微脏点,表面防水层被抠掉一点,不好刷干净,

    到车库一看,真的没气了,不骑电动车了,改骑变速车吧,也得打气,

    来门市,无活,洗灯管,试好,跟另一根正好可以接插到一起,很好,收起来。

    然后开始修收音机,今天主要是针对收音机音量关不死,实测临关之前,130多欧,

    看来也就是因为这个,拆开一看,最小的一段,大概90度那么一段弧面,有磨损的痕迹,比较严重,

    擦擦装上,结果比200还大,测不出来了,只好作罢,

    又找了俩电位器,测能关到12-15和25左右,前者轴长,开关不脆,

    后者轴短开关弹出个弹簧不知道在哪,都拆开了,

    比划一下,一个热端附近有碳化烧糊,不能用,一个正常,

    正要挪,进来俩中年男女,(当然,也许是父女,因为女的显得小,年轻些)

    修个叫卖器喇叭,说是正用着呢,突然车子一颠打就不响了,

    我拆开一看电有,但是喇叭不响,测喇叭不通,拆开前边取出喇叭,

    这是新版型号,喇叭就是普通喇叭按在号筒里了,

    那喇叭是2寸半的标准尺寸,但是后边磁体比较大,

    这男的比较喜欢开玩笑,比喻之类的,正合我意,

    我就喜欢不直说,用类比法提示或者讽刺,

    记得那男的形容了喇叭一句什么啊,女的不愿意,说好好说,

    男的说,人家老板不介意,我也笑着回了一句幽默的,

    果然彼此臭味相投。嘿嘿嘿。(才多一会竟然想不起说什么了)

    我测喇叭,没反应,刮开正面的焊头,还是不通,

    看来想修是甭指望了,于是,找喇叭,嘿,还不错,找出个3w4的银面喇叭

    (应该是评书机或者MP3播放器的那种喇叭,跟中国天眼似得看不到喇叭纸盆的那抛物面)

    换上就好,里边有他们说话声,哪找修理的,这东西谁给修啊?

    我不由一乐,得亏昨天换了新牌子了。

    他们说之前记得有我这个门市,结果找到东边那边去了,没看到,习惯的往这边走走,找到了。

    试机,又嫌电源开关回不来,我点上点油来回摁几次就好

    (新版的开关是那种数字表的电源开关,6爪直插的)

    用久了,脏东西,塑料本身磨毛了都引起无力回弹,

    装上试试,第二个录音键也不行,又拆开,挨个上油,挨个摁,这会没事了,

    期间这俩什么也想修,电子称啊什么的,什么也问,

    我说拿来吧,来了就进来给你修,还提到电脑,嫌慢,

   女的说机器老,打开网页都慢,卡的厉害,我什么也没说,

    管那个呢,人家想换,咱别拦着,不招人待见,

    最后算账,我说收十块钱就算了,(反正喇叭也是拆机的外观不好,明显旧,就当挣个手工钱就行了)

    女的很高兴,直接扫码,付款,我也点给他们,

    像这些小东西,不值钱的,修理费就是十块钱,

    换件,小件就算了,值点钱的就再收个件钱,

    今天这是刚安好牌子头一天,你们是第一个来的顾客,喇叭送了,俩人都挺高兴,走了。

    我继续研究,装上挪过来的电位器片,安好,试好,12欧最低,

    装上机器试验,最小音量还行可以接受,晚上也能凑合听了。

    扣上盖,收起来。暂时又没事干了。2021年3月15日10:58:48

    头12点,来个哥们,修电动车,他自己拆开新国标的电瓶箱,

    在踏板那里,盖板只有俩螺丝拧住,后半截是插入榫卯,

    他没有改锥,估计是用一字撬开的,从后边打开,或者是自己拧开了,

    为了让我好看见,电瓶的一条线因为本身短,所以经常攒动导致线断了,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拆开盖板,烧烙铁,剥线,镀锡,

    焊线完成,搞定,收费5¥,这位扫码付款走人。这就是一上午的事。

    中午回家,下午3点出来,好家伙,真是黄天厚土啊,天都是黄的,

    西边好家伙,半里地外的高层楼都看不清,这沙尘暴,厉害,

    戴着口罩骑行憋气,不戴口罩根本没法喘气,昏天黑地啊,

    好容易来到门市,开门,摆上东西,在屋里看到这昏黄的天空,都感觉到窒息,

    不排除确实是土呛得慌,一下午也无活,分拣一下最新拆的那些元器件,归归类,

    17点多就没事干了,快递送来我买的PR6228,

    因为之前那老头不是送个加湿器吗,因为面板是电脑版的,很喜欢,不想毁了,

    结果原来那芯片是PR8228T,网上找不到资料,也没卖的,

    根据电路结构分析,很像6228,于是,买了4个花了2.6多点,

    本来他们卖的图上应该是8个脚的,到的是7个脚的,少7脚,

    万幸,56是高压,78是漏极,4脚是电流取样,3脚是fb反馈供电,

    2脚是vdd供电14V,1脚VDDG,内部栅极启动电阻脚。大体差不多,

    所以就拍了一份,打算试试,换上试机,真不行,m无反应,

    甚至按6228的电路1脚接1.5M电阻到300V,还是不启动,

    不弄了,肯定不合适了,只好暂时放弃,慢慢找吧。2021年3月15日18:01:56

    不到18点来个女的,穿着偏黑的夹克衫,戴眼镜,个不高,稍显胖嘟嘟的,

    问修电压力锅不,我说修,结果拿进来,说是排气阀坏了,

    我没有,问他怎么了,她说弹簧少了一半,拔下来一看,还真是,

    就是箍住那jj嘴的那4个卡簧掉了一半,还真不好说,

    她在里边挂了根纳鞋底子的绳子,防止飞了,

    我让她去新建街买去,她头上车子,问我这玩意出E3能修不,

    我差点想踹她,你要说修电路找我就对了,不提这个,直接说嘴子的事,

    你要说E3,咱就说E3啊,只好问她犯得频吗,她说有时候犯,

    我说等频繁了再说,到时候好找毛病。她先去新建街买去了。

    2021年3月15日18:07:05天黑归2021年3月15日19:10:27

网友A:
终于第一次抢到沙发了。

网友B:
赚个钱不容易啊,电位器也拆开修

网友C:
这个老开关淘宝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第一次抢到沙发了。

这就叫赶上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赚个钱不容易啊,电位器也拆开修

没办法,东西要是自己的,花点钱也值,问题是,主权问题,在保证其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尽量少搭钱,因为卖不掉的话,这东西主权不在我,或许我搭进去的这些件都是水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老开关淘宝有卖的

这见不着钱的东西,不能随便搭钱,搭点旧件和工夫已经不错了

网友C:
我这段时间修海燕B321玩呢,也是这个开关坏了,开关有时候接触不好,声音小,跳过开关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段时间修海燕B321玩呢,也是这个开关坏了,开关有时候接触不好,声音小,跳过开关就正常了 ...

嗯,你这个可以考虑买一个试试,。毕竟是自己的

网友:
今年沙尘暴比较多,到处大风吹

网友:
好久不更了 跟上 没看到啥时候换牌子啊

网友:
让你好好说话,你这还喇叭喇叭的。。

网友:
这都三伏天了,老张还在沙尘暴里,时光倒流了

网友:
这些老收音机还有人用?花钱修好也不是吃灰?

网友:
那个天歌收音机咸鱼上还不便宜,后来我直接买了一个上海美多CP6961.

网友:
嗯,今年 三月的沙尘暴  是 不小~还是从 北面 蒙古国 溜过来的。。。
要说 这 沙漠化治理,植树造绿 西部花了很大 功夫。。。有多少年 了,没这么 复古了~
西北 路径 受阻,沙尘暴 拐了个弯儿,还是 要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赚个钱不容易啊,电位器也拆开修

带开关的电位器也拆开修,是很 费劲 装。。。
装过一回,在也不费劲 修理那玩意

网友:
这种老电位器以前在电子管收音机拆过,挺耐用的,有的还带开关

网友:
一看这么拆电位器的,肯定是个老家伙!

网友:
一天15元啊!钱难赚啊!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