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有源音箱,捡的破烂修着玩20210316

楼主(2021-07-16):
20210316 周二 晴天
    早7点起,没吃饭,来门市,无活,一看自动拍红外相机竟然照了2220张,

    得赶紧清理,不然,2G卡就要满了,正在整理,刚刚9点多吧,来了一位,

    高个头胖乎乎的,之前好像来过(后来自称来修充电器)

    感觉好像前一阵有天来充电也是个胖子,问过那电摩的仪表能修不,

    今天也问,说是一个芯片烧2半了,问我能修不。

    他来,拿来个那种跟银行运钱的箱子一样的铝包边中小型音箱,

    跟上次老赖修的那种差不多,稍微大点,故障是有电不响了,

    他自己拆开了,知道自己没治,又装上了,结裹,害得我又拆一遍,

    必须把正面的四个角包边和铝条都取下来,再拧开面板的6个内六螺丝,撬出面板来

    (还是很难撬动,估计他根本就没打开过,可能拆完边框就没工具拆了吧),

    里边好几块板子,一个话筒插座板子,一个播放板子还有个无线话筒板子,

    播放板子最靠边是输出,芯片是坏的,8脚贴片都明显冒泡了,

    上面鼓丘一点,已经烧得没字了,碎了,其中一边都烧没腿了,

    我跟他说,这玩意坏了,可惜没字了,只能外挂个功放,否则没法用了,

    他说他那电摩的仪表坏了个这么个玩意,烧成两半了,能修不,

    我说得看芯片有没有型号能不能换,他还问能换不能换,

    我再强调,得看有没有型号啊,他说还有型号呢,

    我说,可不,这玩意一个萝卜一个坑,不是模样一样就能往上按,得看型号,

    让他拿放大镜看其他幸存的芯片们,都有型号,这次服了,

    这位欢乐多(弱-智儿童欢乐多),思维不广(精-神-病-人思维广)是自来熟,

    在这啥也好奇,看见我那灯是遥控的,也得拿遥控把玩挨个试试,

    看见我那工具是电动的,也得拿过去正反转快速转换着摁半天,很讨人嫌的样子,

    又摆弄电子秋千,又看见墙上挂的货,也挨个把玩,

    (真不知道李下瓜前)问我修好多少钱,我说,看情况吧,20-30,最多不超过30,

    他说行,打电话,老板关机,回去找老板问问去,顺带去将他电摩的仪表拿来修,

    结果这一走就不回头了,我这边也没法干活,你不得到他明确答复,不能修啊,

    只好将照片们处理一下,扔掉了2000多个废照片,只保留了几十个,还是粗筛选的,

    怕他回来了,还没完。结果完成了,还没来,只好继续研究,

    给送上电,按在收音机部分,找信号,发现信号落到芯片这边就很弱了,算了,不费劲了,

    直接从电位器中心取,有信号,再就是电源和地的取点,有进出口和正地,四个点定位,就有了。

    本打算用LA4225代替,关键是这人不回来,我没法用啊,只好拉倒,等着吧,

    结果快到10点了,来个老头,修电磁炉,说是按键不灵,

    我挪开音箱试机,嘿,什么事没有,他又让多试试,确实没啥,

    说是昨晚想用的时候,怎么也摁不动,难道潮了?

    我笑笑,不大可能,后来,没啥就打发走了。

    后来犯困,趴在桌子上眯着,11点前后,门一响,他来了,问我修完没有,

    我说,你不回来,我也不敢修啊,忙活半天,人家不修了,咋整?

    他说,修啊,于是,我找出个叫卖喇叭里的2025板子

    (叫卖器的是6V,该芯片支持12V,他那板子是7.2V供电,

    所以,不能用5V以内的的8002这路芯片代替,因此上,选型范围不大,)

    为了立竿见影,所以,还是直接使用成品算了。

    按上很快,从电解上取电和地,2和倒数2脚是BTL输出接喇叭,

    还有一根线直接从电位器中心到这边电位器中心,结果声音太大,可调范围小,

    只好接板子的电位器热端,这样这边可调了,他又怕回头接触不良,

    我只好撤了电位器,使用上原来的那衰减电路这样好多了,

    这边早早的问20行不,我说不行,这样改就30,他非对付,

    我说,没这么砍价的,一下子砍下十块钱去的,他怼摸几次,没法,说25,

    我说,这还凑合,别差太多啊,他问我有现金不,我说,是你给我钱,还是我给你钱啊,

    他说,他们老板给了2个20,得找他15,

    (这小子,想骑驴啊,这回去跟老板说40准是,他可以吃这15,难怪那么卖力砍价呢)

    我先给他找完钱,收了钱,剩下的他不管了,我这边紧着调试,固定安装,

    他又到处转悠,从货架子上扥下那一溜强磁,结果好像打着手了,消停一会,

    又去玩,拿过来,咔咔的,不确定是否从里边抽走一两块没有,

    又看墙上的东西,问我那鞋垫怎么卖,我还真不知道,这是狼魂送的,塑料鞋垫,

    我当时忙活着,加上他什么都翻,什么都玩,心烦,没法定价,

    他又继续看,继续摆弄,后来好容易消停了,坐下玩手机去了,

    赶紧装好,试机完美,给他,打发走了。一上午就收了这25¥

    2021年3月16日11:24:03

    12点半回家,午饭后玩一会,睡觉,2点20看快手个差不多开始睡觉,

    2点47电话来了,一个女声,叫我来门市,说是等我,好像声音有印象,

    于是,不急不缓,又躺了几分钟,2点49了,不敢睡,起来吧,

    收拾一下,完事已经2点53了,下楼,骑着车子来门市,是个女的等我修锅,

    说是用着用着就灭了,经过检查,是新锅,用了不超过一年的,

    我怀疑是干烧导致的底盘分离,热传导不好所致,

    于是,问她,果然有过,我跟她讲事实摆道理,引用事故,跟她说明类似的案例,

    她表示,可以,于是,我将温控拆下来看,果然一个触点黑一个触点白,倒是还通,

    可能锅底的问题还是有,于是,也甭换了,直接改成直连,收5¥算了,

    这边道谢,付款走人,又没活了,玩,将最近拆的贴片分拣一下,累了不愿意干,

    门口一个老头缺德,你跟东边人说话,非把车子头西边屁股东横我门口,

    也不知道是牛嫂还是东邻居,开始我还能忍受,盼着他走了就完了,

    后来16点40了,还不走,开音响,那边还继续biabia,没脾气,耗着吧,

    后来发现17点半了,老头走,推转车子往东去了,东邻居那小子也走了,

    后来我就坐着打盹,18点,老爷子进来,中午去收购站卖破烂,所以捡了点破烂,

    有一个HS9148的遥控器,一个坏球泡,一个护眼灯没线了,一个手表,

    护眼灯能着一会,估计是灯管问题,一头红丝,烫坏塑料,

    是4针的那种U型管,不好配。19点不到他回家,我待一会也撤了。2021年3月16日19:05:29

网友A:
来得早占个位置看小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得早占个位置看小说

来得巧不如来得早啊哈哈哈

网友:
这是记日记啊,好习惯

网友:
来得巧不如来得早啊哈哈哈

网友:
楼主打这些字需要多久?

网友:
排队啦啊  瓜子矿泉水

网友:
给他来一句,好奇害死猫,看他还敢把玩不?

网友:
你赔零件,人工,收25,人家啥也没干白赚15,唉,如今的人,也真是。

网友:
像这种拉杆音响烧坏的功放芯片我一般凭外围各脚功能,最后找出原装芯片型号换上,今天下午就碰到一个,一个万利达音响,左声道无声,右声道正常,打开一看,芯片打磨过,没有字。怎么办?我首先找到芯片的电源正极,接地,然后发现芯片的5、8脚是直接输出扬声器,于是查找图纸,凭感觉是XPT8871,最后找了一个8871芯片上机,一切正常,完美修复。上次也是这样修好一个被打磨过型号的唱戏机功放芯片,用MIX2018芯片装上,一切搞定。

网友:
确实,感觉可以将这些拍成vlog上传抖音或者西瓜视频,哈哈哈

网友B:
万利达音响5、8脚是直接输出扬声器,功放芯片XPT8871;
唱戏机功放芯片,用MIX2018;
打磨 芯片 不用怕,代换

网友(2021-08-28):
引用 网友B:
万利达音响5、8脚是直接输出扬声器,功放芯片XPT8871;
唱戏机功放芯片,用MIX2018;
打磨 芯片 不用怕,代 ...

功放芯片XPT8871~5、8脚是直接输出扬声器,万利达音响

功放芯片XPT8871;
唱戏机功放芯片,用MIX2018;

网友:
不久前修了一个,居然是358死了

网友:
胖弟,你这用什么拍照啊,照片怎么有些“糊”呢?

网友:
可以拍 电视剧了

网友:
建议老哥可以把维修过程拍视频,投放到那些视频APP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