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停电的一天,修车子,电磁炉20210318

楼主(2021-07-16):
20210318 周四 阴天
    一早还有点下雨,8点半吃完饭,头9点没雨了,就来门市,

    一路上,就看见监狱附近有好像接电线的,那种换灯泡的抬升车载着戴绿帽的

    (哦,不对,是戴蓝帽的)师傅们上去,再拾掇电线呢,

    我没在意,来门市,无聊的牛嫂冲我嚷嚷,没电来干嘛啊?

    我说,接根电线的事,问题不大,一会就完了,(我以为是往工地那边拉电呢)

    结果,开门来了,也不摆东西了,要电没电,充电用不着,音响没电放,算了吧,

    没想到,刚来不久,又来一位,修电磁炉,这位是武装部附近住的,来修电磁炉,

    美的按键的一种,键比较多的,上次几乎换了全部的按键,

   (除了开关键是正常的没换,剩下的都换成红头的按键了)

    让他把按键那块的塑料皮用胶带封死,结果这位,还是没听,敞开着用的,

    结果用成这样了,好像不开机了,以为就是潮呢。

    因为没电,所以没法,只好扔下,他走没多久,一个顺丰的车停门口了,

    一个小伙拿出个塑料袋给我,里边是个纸盒子,确实是张XX,电话是XXXXXXX1387,没错啊,

    接过来,上面写着PCB,我没记得跟谁要过PCB啊,这么大的盒子,还挺轻,

    基本上就是空盒子,签收还挺麻烦,得扫他个码,然后摁吧摁吧,最后出来个页面,

    就让填写自己的名字,发送,就算签收了,挺正规。

    打开一看,是个拉锁小袋子,上面贴着标签,里边是6个两头圆中间窄棍儿的双面厚PCB,像杠铃,

    或者双头捣蒜锤,如果从中间撅断就是俩乒乓球拍。迷你版。没啥用,不知道用什么芯片。

    后来,咸鱼上还有个人,看中了那苹果5的手机,9点48问50包邮可以不,

    我说可以,但是说明,我不懂这个,因为选择品牌型号,我选了个5S,

    很多人说不是5S,我也懒得改了,这个得说明白了,只保证机器就是图中这个,

    我什么也不懂,售出不退不换,肯定之前能开机,

    才看见里边屏幕坏成什么程度了,现在放的不能充电不能开了,

    有能力维修的下手,合适不合适自己掌握,要呢就拍下,打我手机,不要就不要打扰了,

    手机快没电了,门市还没电没网。不能长期在线。

    后来,他还真11点20拍了,未付款,让我改价,我11点57改价(当时已经在家了),

    并说,拍了,下午就发货,结果一下午也不见付款,当晚9点37我也不等了,关闭交易。

    还有一个19点12问一个点钞机电机,宝贝在吗,轴多大,轮多大什么的,

    结果让他看照片,(照片上都有,卡尺就在图中,瞪着眼不看就问

    我大半夜的也不能去门市给你测轴去啊,多数都是打听,不是真要。)后来不了了之了。

    后来10点半多,又送来个轮胎,是我买的16x2125,

    但是,这个是16X1.75/2125,本身明显细,而且是直管的气嘴,而且还是黑色的,

    只有头部一段是铜的,不是弯嘴。带本身还反光,滑溜,跟香肠似得。不是那种乌黑的。

    打气试试,没事,结果,一上午也没来电,只好11点多回家,3↓5/2取下电动车前轮,

    扒带,换上新带,打气,竟然打不进去,气泵,气管子都不行,

    后来拆出来一看,被我上带的时候扎了3个窟窿,整个一个漏勺,

    没胶水,只好去门市拿胶水,这一路上还没电呢,回来补上,晾着。

    中午吃饭,睡觉,3点半去车库骑车子,一看补的不行,还是漏气,拉倒吧,

    挺好的新带报废了,来门市,无活,玩,还是没电,

    一下午什么也没干,到17点以后,屋里就黑了,得想法子准备电来点灯了,

    于是,赶紧忙活,先焊了个灯就是捡的一个24V的暖色的景观灯,

    拆下防水插头,焊上充电器的电线,就这样吧,接24V就挺好,

    或者200MA的恒流源也行,可惜一个电瓶带不动,

    手里又没第二个电瓶,只好作罢,又找出夜市球泡,点上灯,算是有电了,

    牛嫂过来,看见我这有电,说你这怎么有电啊,我说平常我都有储备啊,

    她表示没法,她要走了,我说你先走吧,我再坚持一会,

    有电了,就可以研究东西了,找出5灯机变压器,40W的将螺丝松动了,

    翻个个,让输出线朝上,回头做个高压电源,就算齐活。

    折腾完,不管了,回家,刚刚18点吧,到家,老爷子已经把两条带补上了,

    那从根坏的带补上倒是就一个洞,那新买的带补了3处,都打上气了,

    为了安全,不按,等明天早上看看再说。

    这一天真没劲。

网友A:
感觉浪费了你一身武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浪费了你一身武艺

嗐,它不是没卖给帝王家吗

网友:
记的流水账,小学生作文比赛第一名

网友:
有机块uv灯上的电源板,楼主接修吗!

网友:
金典的第一回换胎,新胎戳成废胎.

网友:
来得巧不如来得早啊

网友:
换胎技术太差了,都快报废了

网友:
无聊的牛嫂冲我嚷嚷,没电来干嘛啊?

无聊+嚷嚷

网友:
这新胎3洞 是不是出厂自带的

网友:
数码之家的作文小能手

网友:
尽量买正品正新内胎,减少更换次数省时间,其它像正新最怕沙眼慢漏气,然后修车店忽悠加自补液。

网友:
牛嫂说你这怎么有电啊,老张说我有高科技啊

老张是劳模,停电也上班

网友:
有电是有电的活,没电是没电的活,反正闲不下。忙。

网友:
换胎,新胎戳仨窟窿去,一定是 工具 不对 手吧。。。
干啥 吆喝啥。。。专业 修车 补带,工具 圆头 不伤带

网友B:
衡水家维老师好,我有修理电动车充电器相关的问题,想向老师请教!
网上有人说,可以用旧电饭煲的发热盘,作 电动车充电器的负载,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或者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充当充电器的假负载? 感谢老师的指点!

我觉得必须要有假负载来修理电动车充电器,因为用户反映的故障理解是,输出电压时有时无,
我要通电检测充电一段时间后,保证充电器始终有输出电压,才能说明充电器修好了。

测量了300V大滤波电解电容,有310V直流电压;
测量63V/220uF电解电容,有59V直流电压

这说明这个电动车充电器应没有太大的问题吧(电源控制芯片:SDS 3842 应是好的吧)
测量电动车充电器没有输出电压,在  好看视频搜“电车充电器没有电压输出”,看到一个视频  “ 电车充电器没有电压输出,看我怎么修复”
这个视频上说,可能是  单向晶闸管BT151坏了,可以把  单向晶闸管BT151 的脚短接,
如果短接了,充电器有输出,说明是 单向晶闸管BT151坏了。但这个视频下面的评论中有一些人都说“看来你是没弄明白呀,不带负载的话可控硅是不工作的,接上电瓶就能给可控硅提供工作条件了,空载没电压是正常的。”

我把BT151从电路板上拆下来,用数字式万用表的二极管档  进行测量,
1、3脚正反向阻值一样,都是179欧姆,其它脚阻值不通;这说明BT151是好的吧?

我正在修复的这个电动车充电器,用户反映故障现象为:      刚开始充电时,还行,过5分钟后,就停止充电了。换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后,就正常了(说明电动车的电瓶是好的,只是充电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衡水家维老师好,我有修理电动车充电器相关的问题,想向老师请教!
网上有人说,①可以用旧电饭煲的发热盘 ...

插上充电,五分钟 就 满电停止 ,看来 是有 问题。。。

网友:
USB有水泥电阻做的负载,电车这种功率这么高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诱骗出来呢

网友:
三月 帖子  看过。。。七月 数伏 40天  更难过啊。。。
加油吧,,,今年  雨水 不小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