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E8820这种主板反装的机器怎么加风扇好?

楼主(2021-07-16):
感觉太热,但是主板是反装的,感觉不太好装风扇啊,难道机器反过来装?

网友A:
看我的改装,但不美观

网友B:
天线改一下,倒过来摆,连风扇都不需要了,靠着原先的散热孔就能良好散热

网友C:
背面开孔,加风扇吹就行了呗,我那个也老热了,没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改装,但不美观

美观无所谓,反正自用,有链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改一下,倒过来摆,连风扇都不需要了,靠着原先的散热孔就能良好散热 ...

我上盖打开摸着都觉得太热,就怕热了容易断线,之前用的K2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开孔,加风扇吹就行了呗,我那个也老热了,没弄呢

吹电路板背面?那样效果不好吧

网友D:
某些奢侈的人上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些奢侈的人上热管

上热管也没啥,但是不好装啊,难道亚克力做一个外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吹电路板背面?那样效果不好吧

背面就是电路板的正面,散热片也在这边,把格栅开个孔,放个风扇就行了

网友D:
这种的 能塞进去就行 开孔 形成风道 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就是电路板的正面,散热片也在这边,把格栅开个孔,放个风扇就行了 ...

那咋放呢?机器反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的 能塞进去就行 开孔 形成风道 妥妥的

塞不进去吧,这机器空间太小了

网友D:
应该可以的 那种只是图片看着大 其实并不大  大概是50×60mm 厚度8mm 如果放不下参考下我这个小米的散热改造

网友:
自己用的k3c温度差不多80度左右,也没啥。没有重启问题可以不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的 那种只是图片看着大 其实并不大  大概是50×60mm 厚度8mm 如果放不下参考下我这个小米的散热改 ...

小米的为啥还要风扇?这东西那么大一块散热片了已经

网友E:
我也在用,广东这几天高温也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用,广东这几天高温也没啥事

可能你带的设备少吧?还是你家空调打的低?高温没影响是不可能的,之前用K2,温度一高就不稳定容易掉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观无所谓,反正自用,有链接不?

看我发表的主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的为啥还要风扇?这东西那么大一块散热片了已经

小米 为发热而生 散热片已经换过了 原装的更小 现在这个小米路由在吃灰 设置麻烦 必须联网 不像k2啥的不需要联网就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