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维修插座接线

楼主(2021-07-16):
还没用过想做了一个玩玩这开关怎么就一个口。这下咋接

网友A:
里面有连线的  只接控制线就好  L 那里有连好

网友B:
应该是这样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连线的  只接控制线就好  L 那里有连好

额,还得赶紧买个表去不然看不出来,以前有个是两个接口不知道扔哪了,便宜撸了这个到手发现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样子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还得赶紧买个表去不然看不出来,以前有个是两个接口不知道扔哪了,便宜撸了这个到手发现不一样了。。 ...

玩这些必须要一个表才方便    各种开关有的要连线有的里面一体自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这些必须要一个表才方便    各种开关有的要连线有的里面一体自带

摔坏了,玩的少了就没买,炮灰表弄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摔坏了,玩的少了就没买,炮灰表弄一个

表是基本工具,离不了,买一个吧

网友:
你是要切换串灯和不串灯吗?

网友C:
1.维修插座是串联灯泡的方式,所以跟普通家用并联不一样。

2.因为楼主没拆开开关,看不见内部情况,所以就直接跳过开关。

3.如果真是要上开关。正常接线,火线到开关。

  绿框隐约看到L 的标志,所以火线直接接到开关那,(我的猜测是,开关内部有线路连接到插座L,所以用到开关,就不必接线到插座L上)

4.从N连线到隔壁灯泡座,其中一脚。(橙)

5.零线就接灯泡座的第二脚。(蓝)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维修插座是串联灯泡的方式,所以跟普通家用并联不一样。

红色L绿色写的L1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色L绿色写的L1

L1和L按动开关应该会连通,用万用表试试就妥当点

网友D:
这个要看你开关想要什么功能,是当电路开关还是切换串不串灯泡?当开关用火线接L1,N接灯口,灯口另一头接零线,你要用开关切换串不串灯泡的话,火线接L1,再分个线接灯口,灯口另一头接L,零线接N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看你开关想要什么功能,是当电路开关还是切换串不串灯泡?当开关用火线接L1,N接灯口,灯口另一头接 ...

:lol就是串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