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本坛158买的这款华强北耳机怎么样,好像用洛达检测工具连不上?

楼主(2021-07-16):
好像用洛达检测工具连不上?
感觉低音还行,就是信号一般般,手机放口袋里,偶尔会卡顿。

网友:
1688工厂直销比这便宜

网友A:
158太贵了,那个卖假鞋假耳机的都信呀,,,反正广告做得越猛的,产品一般都是越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8太贵了,那个卖假鞋假耳机的都信呀,,,反正广告做得越猛的,产品一般都是越有问题的。 ...

我PDD买的19包邮  返现9元。。。。还在用  也用过3个正版苹果 也就那样。。。。

网友:
用起来没啥区别很划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PDD买的19包邮  返现9元。。。。还在用  也用过3个正版苹果 也就那样。。。。 ...

PDD 连接 可否 私信下

网友:
我是在本论坛12元加6元运费买的Air Plus。也很好用呀。就是搞击操作不够灵敏。158入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DD 连接 可否 私信下

PDD直接搜蓝牙耳机 多的很啊   都是  19,9元,,,,收到返现

网友:
要拆开看才知道值不值,同样的手机充电器,有几元的,也有十来元的,也有几十元的,看外表看不出价格。

网友:
100多买个山寨真不值。

楼主:
我的退货了,不拆了。我朋友也买一个上几张拆机图,他还要用,就部分拆解。

网友:
9.9包邮买的

网友(2024-03-28):
之前各种比较正规渠道的品牌产品,最终买了LOLLIPRO2,很满意,然后送家人送朋友又买了两个,看了华强北最强的介绍,有点心动,于是花了点时间了解洛达芯片系列,了解华强北耳机的各种信息,看一圈下来,水太深了,还是算了吧,不折腾,两三百元的品牌耳机也挺好的,至少不会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