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3281AB贴29F16B08JCNE1成功量产

楼主(2021-07-17):
开始的时候量产失败,死活不成功过,后来换了量产版本,就过了,没有好的固件,16G的容量只有11G
可是插USB3.0不行,2.0就可以,有人说这个是固件问题。我也不知道,我是新手。
dbf参数:@ 89 68 20 27 A9 00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8F 8F 87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10 10 91 91 91 5D 5D 5D 66 66 22 DB // Intel 29F16B08JCNE1 M0318 25nm SLC M307A

网友A:
USB3.0的问题简单,把c8降低点68,自己摸索,具体看我之前发的一个帖子。
容量问题可能是坏快多,也可能搞一下force文件能开大一些容量,估计正常能开14g

网友:
另外,这颗粒,估计贴3281连读速度不快,预计150左右,达不到200多300,可能是固件不支持ddr。和同属slc的nw422 nw428情况相似

网友:
看你前几天发帖子,这颗粒贴3267也是一样问题,改参数降频即可正常USB3.0

网友:
别在3281上折腾老SLC啦!速度上不去,还容易掉盘。毕竟固件就不是针对开发的,都是拿MLC的固件强开的,这就是强开的结果。

网友:
JCNE1还是老老实实拼个46en的固态,或者3260/903/6221吧。

网友:
你用SM3260或SM3268M双贴多好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毕竟3281有4k速度,比其他U盘主控有优势。看看下图3280+镁光slc颗粒,连读写速度和4k都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0的问题简单,把c8降低点68,自己摸索,具体看我之前发的一个帖子。
容量问题可能是坏快多,也可能搞 ...

按你的方法可以识别了,但是容量还是那么多,没办法,应该是固件问题吧

网友A:
容量问题改forceflash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问题改forceflash文件,

请教forceflash文件要怎么改?
A1568=Intel,32Gbit(4KP)(256Page)(25nm),29F32G08AAME1_1(Single_DG)
Intel,32Gbit(4KP)(256Page)(25nm),29F32G08AAME1_1(Single_DG)=89,68,4,4A,A9,0,1,0,2,0,0,5,0,F0,0,0,1,0,0,60,0,1,20,B6,1,1,2,1,0,0,0,0,0,0004010502080309060C070D0A100B110E140F1512181319161C171D1A201B211E241F2522282329262C272D2A302B312E342F3532383339363C373D3A403B413E443F4542484349464C474D4A504B514E544F5552585359565C575D5A605B615E645F6562686369666C676D6A706B716E746F7572787379767C777D7A807B817E847F8582888389868C878D8A908B918E948F9592989399969C979D9AA09BA19EA49FA5A2A8A3A9A6ACA7ADAAB0ABB1AEB4AFB5B2B8B3B9B6BCB7BDBAC0BBC1BEC4BFC5C2C8C3C9C6CCC7CDCAD0CBD1CED4CFD5D2D8D3D9D6DCD7DDDAE0DBE1DEE4DFE5E2E8E3E9E6ECE7EDEAF0EBF1EEF4EFF5F2F8F3F9F6FCF7FDFAFEFBFF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A:
同主控3280同芯片镁光slc的U盘,有时候可以改成下图这种28.8g和30.2g,有时候可以改成半容量,好像记得以前别的芯片可以改4倍容量,有的芯片又无效果。很迷糊。。。。。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主控3280同芯片镁光slc的U盘,有时候可以改成下图这种28.8g和30.2g,有时候可以改成半容量,好像记得以前 ...

问题是要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要怎么改?

这里可以设置吧,SM3260+HCND1的0坏块双贴,使用【sm32Xtest_repack_q1023v1-sm32Xtest_V62-4汉化】最大可以做成32336MB。
因为JCNE1比HCND1贵几块,所以SM3260我一直没贴过JCNE1,也不知道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