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拆机21700锂电池测试

楼主(2021-07-17):
因为一个十年前的海洋王手电,进入连环套购买,其中一项就是两节宣称的特斯拉拆机21700电池,保证容量不低于4800ma。上一帖有网友祝贺我买了假货松下。怒不可遏,昨晚不眠不休把电池测试了,结果见图。2A和3A分别测试两节21700电池,容量在4500左右,内阻12-14mr还算正常吧。顺手把18650标3400mah的电池用3A测了,容量3100左右,内阻42豪欧。问了卖家,说充电电压要4.25,放电截止电压要到2.5,电流0.3左右,就可以达到4800mah,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容量还可以,平台有点低了。

网友B:
同款假松下,性价比还行

网友C:
真有那么多拆机电池吗。产能都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还可以,平台有点低了。

什么平台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假松下,性价比还行

我的是假的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有那么多拆机电池吗。产能都不够用。

看样子不像拆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假的松下?

问哪儿都说套皮的,也就那么认为了,反正拿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哪儿都说套皮的,也就那么认为了,反正拿来用的

这家信誓旦旦说原装保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家信誓旦旦说原装保真

那可能是拆机换皮的,好像有2种,一种是所谓原装(假的),另外一种就是拆机换皮(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是拆机换皮的,好像有2种,一种是所谓原装(假的),另外一种就是拆机换皮(真的) ...

容量摆在那里,应该不会假的

网友D:
容量可以吧,电流小点估计容量还大,4.25就是忽悠

网友E:
放电不能放到2.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电不能放到2.5V

客服说的可以,217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量可以吧,电流小点估计容量还大,4.25就是忽悠

现在充电器很难冲到4.25。客服说用0.4a左右电流充。我用的2,3A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充电器很难冲到4.25。客服说用0.4a左右电流充。我用的2,3A充的

1A左右可以试试,放电到2.7就可以了,充电就是4.2,容量我估计差不多,特斯拉这个性价比挺高的

网友F:
我也入手了,组了6并14串的电瓶车电池。
感觉续航和国产的新的力神21700差不多。
力神的是4000mah的,拆机松下是4800mah的。
可能大电流放电,松下最后放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入手了,组了6并14串的电瓶车电池。
感觉续航和国产的新的力神21700差不多。
力神的是4000mah的,拆机 ...

电池越多越复杂,得有专业设备,保持一致性

网友G:
我也买了一节,测试结果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买了一节,测试结果差不多

高级货,比较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