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退役一台惠普Z800工作站,不知道还有的玩吗?

楼主(2021-07-17):
单位退役一台惠普Z800工作站,外观看起来还很新,插电试一下能点亮,不知道还有的玩吗?

内存是ECC还是普通内存?看着插槽挺多的,就插了六条1G 的,看着不舒服。机箱内部也很干净,没来得及拍,有时间再上拆机图。

网友A:
插6根1G的是当年为了刷满通道吗?结果现在成了鸡肋

网友:
看着内存条的照片感觉像是ecc。楼主再多放点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6根1G的是当年为了刷满通道吗?结果现在成了鸡肋

应该有12个插槽,还没插满。

网友:
应该是纯ECC 相比普通内存多了一个颗粒用作校检
REG的会多一个主控

网友B:
装个软路由发挥余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个软路由发挥余热。

敲黑板,“余热”是关键!“热”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敲黑板,“余热”是关键!“热”是重点!!!

装个软路由的确是发挥“余热”又“余”又“热”。

网友D:
可能机箱电源最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机箱电源最值钱

工作站的电源线好多是VOLEX的,一条线都二十多

网友:
电脑这东西贬值实在太快
电源风扇机箱这些还可以利用一下
我手里都还有一台,压箱底很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有12个插槽,还没插满。

刷满内存通道,不是把内存条插满

楼主:
坛友们谁手上有闲置的DDR3  10600的ECC服务器内存吗?能交换一下吗?我手上闲置大把1G2G小容量PC机内存。

网友:
此类机器的机箱电源都是非标的,利用价值不大,当板凳或者烧烤架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坛友们谁手上有闲置的DDR3  10600的ECC服务器内存吗?能交换一下吗?我手上闲置大把1G2G小容量PC机内存。 ...

我好像有,要找找看

网友F:
X58平台工作站,升级一下内存 加个固态 装个好一点的显卡当家用机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好像有,要找找看

静候佳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X58平台工作站,升级一下内存 加个固态 装个好一点的显卡当家用机绰绰有余 ...

看主板应该支持双显卡,四个硬盘位,12条内存插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主板应该支持双显卡,四个硬盘位,12条内存插槽。

对的,内存用的是服务器内存,内存很便宜4G插满666的

楼主:
台风来了,出不了门,准备折腾它,有谁知道Z800怎么重做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