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山寨华生落地转页扇

楼主(2021-07-17):
拆修一台山寨华生落地鸿运扇,故障现像:遥控不开机,手动可开机但松手即停,怀疑是电路板供电降压电容失效,拆开来看看

1微法的电容只有不到一半的容量了

找到一个耐压630伏1微法电容换上

试运行正常了_遥控也正常了

又送上一阵阵的凉风了

END

网友A:
这个电容是拆下来测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是拆下来测量的吧

拆下来测量更准,可以剪断一只脚测量,方便快捷,还原起来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是拆下来测量的吧

是的,拆了一个脚量的

网友B:
该看的都看不到了,电脑板没有大特写,严重差评了。

网友C:
应该换个1.5甚至是2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看的都看不到了,电脑板没有大特写,严重差评了。

山寨的东西看不看都一样,网上大把,就是布局有点区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换个1.5甚至是2u的

那到没有必要

网友D:
看起来不像是山寨的 现在华生的贴牌正品也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不像是山寨的 现在华生的贴牌正品也就这样

看控制电路就是一大路货各种山上的都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