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显示找不到系统operation system not found,任意键可以开机怎么办?

楼主(2021-07-17):
电脑开机显示operation  system  not  found,任意键可以开机, 怎么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看你这话的意思,好像是“系统找不到,但按任意键可以进系统”吧?
如果只是开机找不到系统,那就软硬件原因都有:比如bios设置、硬盘分区,系统安装等多种原因。
拍一张显示器的屏显照片最直观

网友:
没装系统或分区没激活,都会这么提示,楼上正解来个图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话的意思,好像是“系统找不到,但按任意键可以进系统”吧?
如果只是开机找不到系统,那就软硬件原 ...

谢谢您的回复,开机自检后黑屏,屏幕上端显示operation system not found 然后按任意键可以进系统,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用pe什么的外接系统,修复一下系统引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话的意思,好像是“系统找不到,但按任意键可以进系统”吧?
如果只是开机找不到系统,那就软硬件原 ...

谢谢您的回复。我的代尔笔记本开机自检后黑屏,屏幕左上角显示operation system not found,然后按任意键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

网友:
请检查是不是插了U盘?

网友B:
估计你的硬盘不是第一启动硬件(前面有其它启动的硬件如光驱、软盘等),进bios设置一下boot顺序选回硬盘作为第一启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话的意思,好像是“系统找不到,但按任意键可以进系统”吧?
如果只是开机找不到系统,那就软硬件原 ...

开机按f2本能进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硬盘不是第一启动硬件(前面有其它启动的硬件如光驱、软盘等),进bios设置一下boot顺序选回硬盘作 ...

按f2本能进bios,按f12显示如图

网友:
用PE的U盘启动,看看硬盘还在不在,很可能系统盘死掉了

如果还在,就修复一下系统启动,

最坏的结果就是更换硬盘,重装系统

网友(2021-09-11):
启动项里没选系统盘? 系统启动的时候发现设置的启动设备里都没有系统,就报错。 按一下键后主板自动从第一硬盘启动了。

网友:
按f12是进入选择启动的设备,要按f2进BIOS设置硬盘为第一启动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