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大力出奇迹-拆个CPU顶盖

楼主(2021-07-17):
抽屉里翻出一个闲置的CPU,尝试开盖,结果一不小心,连晶片都取下来了。

真是好奇害死猫……

网友:
不拆也没什么用的

网友A:
晶圆可以磨出电路,很漂亮,你可以试试,反正留着也没啥用。

网友:
就是说成本5块钱没了。

网友B:
报上CPU型号,让我们也好奇一下吧。

网友C:
灌透明树脂,做钥匙扣了

网友:
钎焊的嘛,小心还是会下来。intel LGA775系列的。

网友:
塞个门禁卡芯片进去,拿出来刷卡绝对拉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圆可以磨出电路,很漂亮,你可以试试,反正留着也没啥用。

好主意,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上CPU型号,让我们也好奇一下吧。

inter pentium 4具体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灌透明树脂,做钥匙扣了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这是散热做得比较良心的钎焊,拿风枪吹金属盖才好取吧。

网友D:
好像贴在金属后面,ic卡就不能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贴在金属后面,ic卡就不能刷了吧

对,好像还得贴一张磁贴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上CPU型号,让我们也好奇一下吧。

你看看什么型号

网友:
ic卡贴手机后面才是真香

网友E:
晶元清理干净,树脂封装一枚工艺品

网友:
到底是怎么开盖的,也没有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晶元清理干净,树脂封装一枚工艺品

好主意,就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