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华仪万用表改充电电池

楼主(2021-07-17):
主板牛屎很方正,一阵切割改充电电池,难去买9V普通电池,改后省事,上图片了。

网友:
改成这样,对我来说,这表已经死了。

表本来就不怎么耗电,为了小问题,把表搞成大问题,这就叫折腾吧。

网友:
为啥要用这么大的电池?小一点的装在里边不是更好看吗

网友:
1.我也喜欢这样折腾。2.我遇到一个像手持万用表的电容表。9v的碳电池根本用不了,开机基本2ma了,大量程,基本到10ma。不换这样的电池根本用不了。3.我还想给基准那加一个稳压管,后来选定用普通硅二极管的正向导通500mv左右,分出100mv基准,准确度比原来好点,就是有点费电。支持一下折腾。

网友:
改造成这样,万用表灵魂已经挂掉了,只剩了没灵魂的躯壳了。

网友A:
唉,低水平也就能改这么多。像整个单片机,改个显示位数,深入的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低水平也就能改这么多。像整个单片机,改个显示位数,深入的改不了。 ...

说的太对,电子盲三极管不会测量,二极管会测。
东西会拆,折不了时最多上大锤。

网友(2021-09-03):
改个毛呀,有9v的锂电池卖(不是usb直冲的那种)

网友:
这做工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