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我在用的老电脑风扇加点油

楼主(2021-07-17):
给我在用的老电脑风扇加点油,这是10年配的电脑一直用到现在,电源坏了一个13年换的,最近风扇声音较大,有时还发出“吱吱”的声音,很烦人,干脆拆了给风扇加点油,看效果如何。

cpu风扇好像不太好了,找了一个淘汰的AMD散热器风扇换了

加的这种油,也不知效果如何

用卫生纸吸去多余的润滑油

装回试机感觉世界安静了,就不知能保持多久

END

网友A:
电钻扩孔到6毫米,塞入两颗孔径3毫米外径6毫米微型滚珠轴承,得买质量好点静音款,普通款价格便宜滚珠声明显。改好滚珠轴承一年多不用上油免维护。

网友B:
楼主10年的风扇真干净,我这里西北地区-半年的风扇都是积灰严重,快成灰絮絮了。家里的电脑基本是1年要清理2-3次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钻扩孔到6毫米,塞入两颗孔径3毫米外径6毫米微型滚珠轴承,得买质量好点静音款,普通款价格便宜滚珠声很 ...

拆腾了,拆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10年的风扇真干净,我这里西北地区-半年的风扇都是积灰严重,快成灰絮絮了。家里的电脑基本是1年要清理 ...

期间清了好几次,最近一次应该年吧左右

网友:
这两天刚坏了个同款电源,开机几分钟自动断电,之前一个同款爆了保险丝和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C:
安钛克电源不错的,公司装了几十台,没炸过

网友:
硬盘拔插笼我也用

楼主:
这个东西好,可以热插拨很方便,只是现在的机箱好像没有光驱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钛克电源不错的,公司装了几十台,没炸过

我坏的那台也是安钛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好,可以热插拨很方便,只是现在的机箱好像没有光驱位了

所以我买了铁架有8个光驱位的机械,4个是现成的,其它的要切割面板,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1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我买了铁架有8个光驱位的机械,4个是现成的,其它的要切割面板,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 ...

这个机箱好,喜欢

网友:
250我也有一块

网友E:
楼主这机器应该不打游戏了,GTS250显卡相当于当年神卡9800GT,512MB or 1GB运存,GDDR3应该是超过12年的老显卡了。

网友F:
我的安钛克 NeoECO 400从来没清理过,噪声几乎听不见,被CPU风扇(1850转)和机箱风扇(1500转)掩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机器应该不打游戏了,GTS250显卡相当于当年神卡9800GT,512MB or 1GB运存,GDDR3应该是超过12年的老 ...

从来不玩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安钛克 NeoECO 400从来没清理过,噪声几乎听不见,被CPU风扇(1850转)和机箱风扇(1500转)掩盖了。 ...

至于是那个风扇噪音高就懒得区分了,统统打理一遍

网友:
电源的风扇不错,竟然是悦伦的

网友:
传说中的拔下显卡提高性能??

网友:
1、风扇要加润滑脂,不是油,油过不了多久甩干了你需要再弄一次
2、出声的是电源里面那个悦伦风扇,中段转速会哒哒哒,高了低了都不会,硬伤只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