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现在按电源键后两三分钟以后才有反应

楼主(2021-07-17):
关机后马上启动就没事,尘土没有啥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
既然是台式机,换电源,换主板的测试还是容易做的,如果没有或不会,也就不用考虑自己折腾了

网友B:
换个电池试试吧。

网友C:
更换主板小电池。

网友D:
电源的启动电容大概率有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吧。

没反应时绿黑线短接电源正常,主板不正常

网友:
主板电容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池试试吧。

时钟慢了十几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主板小电池。

时钟慢了十几个小时,电池电压3v,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的启动电容大概率有孕

胡说八道

楼主:
我用的涂抹法修复的

楼主:
主板电容没有

网友:
电源电容鼓包了

网友E:
先进入bios界面试试吧,没准是系统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进入bios界面试试吧,没准是系统问题呢

我用的涂抹法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