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十几年前的西铁城电子体温计(CITIZEN CT-412)

楼主(2021-07-17):
体温计显示不清了,缺笔画,拆的时候把热敏电阻,线扯断了,直接焊到线路板上还能测温。

网友A:
里面是个什么测温点,热电阻么

网友B:
多多几块钱一个,还挺准的。和几十块钱的比误差就在0.1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个什么测温点,热电阻么

是热电阻的,胶封在金属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多几块钱一个,还挺准的。和几十块钱的比误差就在0.1以内

当时不到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