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LED贴片一般是什么规格?

楼主(2021-07-17):
拆了几个看了下都是正方形的贴片差不多3mm,还有一种长方形的,买LED贴片哪家好?什么型号常用?

网友:
3528,5730,比较常见,功率有0.1W  0.2W  0.5W等

网友A:
3528、2835、5630、5730。

网友:
2538,5730为主,自用买高显色指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28、2835、5630、5730。

3528和2835哪个常用?

网友B:
楼主是想备货?,建议等灯坏了再实测参数去买,因为品种太多了,光是2835,就有不同电压不同电流的,别像我一样,买回来备着好几年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备货?,建议等灯坏了再实测参数去买,因为品种太多了,光是2835,就有不同电压不同电流的 ...

没有想备货,之前坏了几个想换,另外再做几个小夜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备货?,建议等灯坏了再实测参数去买,因为品种太多了,光是2835,就有不同电压不同电流的 ...

我有0.2W的、0.5W的.1W的,3V的.6V的,3000K的、6000K的,有么有比你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0.2W的、0.5W的.1W的,3V的.6V的,3000K的、6000K的,有么有比你多

绝对比我多了,2835我只有0.2W的黄光、白光,1W的只有白光,还有拆机的9V白光,还有几条捡的日光灯灯条,准备拆灯珠用。

网友:
某宝每天签到红包1块8加上天猫签到1毛到2毛,我薅羊毛撸了一些2块1包邮30颗的5730灯珠,暖白自然白正白冷白轮流撸,有几百颗了吧,修修灯板或是做小夜灯绰绰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