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在拆一台美的的3p内机,美的空调铁管空调

楼主(2021-07-17):
美的空调真会忽悠,说是铜管的。但把铁管隐藏到内外机里去了。难怪它比格力便宜!做为一个一线品牌,为了利润在主要部件上用铁管的,真坑。

网友:
不要想什么低价赢了全世界的东西了,记住一个真理1分钱真的只有1分货了,不用想什么买到1分钱出2分货的歪理了。

网友:
这个问题在家电维修论坛有说明

总之好货便宜不到哪里去,贵的也不一定是好货,

网友A:
你应该多带几个磁铁测试一下,另外,照片拍清楚一点。
不然,美的告你乱说怎么办?

网友B:
        谢楼主分享,以后买空调,问明白售后,得到确切答复后留证据,用几年发现不符后退货,哈哈

网友:
我前年买了台2P冷静星柜机,不过制冷剂已经是R134a应该.内部材质不是很清楚.不过用起来倒还不错.制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楼主分享,以后买空调,问明白售后,得到确切答复后留证据,用几年发现不符后退货,哈哈 ...

到时候说不定厂家都没了

网友C:
那是发热管吧

网友D:
管它铜管铁管,只要制冷效果好就是了。

网友:
律师函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管它铜管铁管,只要制冷效果好就是了。

就制冷来说其实铝管效果比铜管好   但是铝管比铜管容易氧化漏氟

网友:
佩服LZ这些照片的蒙太奇效果…………

美的 空调,好像是2001年? 为了节省一点中央空调机组的电费,为中央机房添加了2台5P美的柜机,晚上交替打开制冷,这样可以节省开中央空调的电费。使用大概半年后,发现一台美的柜机发出越来越大声的异响? 报修后MD来人拆机检测,发现柜机下面的涡轮风机主轴居然严重磨损、轴上磨出了一圈凹坑?? 实际使用才3个月,出现这样的严重磨损?另一台则正常。

从此后,除了电风扇可以买MD,其他电器从此不看MD这个品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多带几个磁铁测试一下,另外,照片拍清楚一点。
不然,美的告你乱说怎么办? ...

我也是看得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楼主分享,以后买空调,问明白售后,得到确切答复后留证据,用几年发现不符后退货,哈哈 ...

那你必须录像象取证,注明具体的产品型号,条码,生产日期等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发热管吧

辅热100%受磁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看得一头雾水

没明白到底楼主想说什么呀,看图更不知道。

网友:
这不是铜管吗?没看明白LZ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管它铜管铁管,只要制冷效果好就是了。

铁管容易锈啊,锈个洞就漏了。。。

网友:
铁管怎么做的弯头?很容易就会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