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凌1.5匹n8ha1新一级能效比空调,没有拆机

楼主(2021-07-17):
1.6排散热铜管
电子膨胀阀客服说有。
看了网上的拆机图也是有电子膨胀阀的。

没有遥控器,可以连蓝牙或WiFi用APP控制。
r32制冷剂量850克。
加了3.5米铜管,安装师傅只抽了5分钟真空,抽真空机声音变了一会,然后一顿操作就安装完成了。
试机开到17度,我用温枪测试出风口温度17度的样子。后面开到27.5度运行了半个小时。
室内机只能上下扫风。
天猫买的是送装一体,没机会拆开外机顶盖看看。安装师傅负责送货安装。

补充大一匹的外机铭牌

720克r32制冷剂

网友:
什么价格呀

网友:
不用说价格了,要买还是格力,志高好很多了。

网友:
一级能耗电费咋样?我家3级的格力变频,一夏天没关一月大概200左右吧,27度

网友:
加3.5米的管子不用补制冷剂吗?

网友:
我刚买了两台这个牌子的变频三级能效大1匹,淘宝1680到手,京东的1670到手,还没装

网友A:
安装进屋穿鞋套,讲究

网友:
连遥控器都省了? 现在的厂商太没底线了!

网友:
  管子裹得太糙   ……

网友B:
我的咋用R410A呢

网友:
神机也落下神坛了,1.6排缩水了去年1499还是双排电子膨胀阀

网友:
看我的帖子,我买的1p三级能耗的,带遥控器
点我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咋用R410A呢

410A是日系的选择,比R32安全多了,效率略微低一点点而已

网友:
      看看外机缠绕带用的瓦片裹法还是接雨裹法

网友:
好多日日顺上门安装抽真空只抽5分钟,他们认为真空度到了-0.1MPa就行,省略了保压的环节,这样安装了即便是有微漏他们也不管,因为一旦发现有漏,又是要拆管,重新安装,缠胶带,对他们的工作时间安排产生很大影响

网友:
顺便问一下大家,变频空调启动后半小时外机内噪音是不是比定频机大? 磁切噪音明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安装进屋穿鞋套,讲究

看什么地方,帮我装那两个人就没穿鞋套,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钻孔没有防尘袋,整个窗口都是红灰。。拖了五次地板,地拖还是红色的。钻孔我要掏钱60元的,不是免费,还搞得这么脏。我在广东中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什么地方,帮我装那两个人就没穿鞋套,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钻孔没有防尘袋,整个窗口都是红灰。。拖了 ...

水钻付费正常,电锤直接打30cm厚度内的砖墙免费,但是灰尘巨大,对房子损伤太大,日后周边的瓷砖还有空鼓的可能

网友:
我的空调有了米家空调网关后从来没用过遥控器了

网友:
1排半的,比双排差一点。华凌机就好在低频和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