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USB2.0 DVB T DAB FM卫星电视接收器,宝贝您觉里面有什么?

楼主(2021-07-17):
箱底翻到一个USB2.0 DVB T DAB FM ,据说是卫星电视接收器;查了一下支持SDR 软件定义无线电。
外观图&内部图

一些芯片资料

FM测试接收设置模式&频率;

网友A:
我买了个rtl-sdr 里面是这个加个低频板

网友B:
没有高频头吗?
这个是要卫星锅才能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高频头吗?
这个是要卫星锅才能用的吧

原先的天线找不着了,用了一根铜丝怼到天线孔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rtl-sdr 里面是这个加个低频板

增加频段

网友:
收地面波的吧

网友:
T  地面波的   S 才是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rtl-sdr 里面是这个加个低频板

是增加了短波频点

网友:
这东西+锅天线,插电脑上,就能看电视,对么?要装什么软件吗?记得我也有个,不知道干嘛用

网友:
用专用的驱动,可以当软频谱仪用,也可以接收FM,航空频率塔台通话,还有飞机实时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