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拆修松下台灯HH-LT0220

楼主(2021-07-17):
『X折腾』拆修松下台灯HH-LT0220
干姐的,小朋友读书写字用的,某天就失明了。。

触摸还是那么性感

照明区域蛮大的

脖子这里像折了一样

底面,有铭牌

先拆灯板,确认灯珠没有烧芯现象,然后测没有输出

拆底座,垫子扒开

硕大的配重,不如用电池代替?感觉烂了这个松下的品牌

一颗电池,电路板也是简简单单

电芯

电路板,感觉跟常规的没差

芯片细节

铜皮触摸

之后检测是LED引线断路,重新拉了 一条线

好了,恢复光明

又蹭了一顿饭?。

网友:
这个神操作佩服到五体投地了,大师一出手就搞定问题了。

网友A:
要蹭饭吃,就将配重块拆除,加几节电池上去,增加续航

网友:
这个配重是水泥吗

网友:
不用x射线查线路可惜面前的设备

网友:
干弟弟真能干

网友:
干姐姐性格不

网友B:
我买的是圆盘形的松下  ,LED 引线应该是崩的太紧了吧,弯折多次后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蹭饭吃,就将配重块拆除,加几节电池上去,增加续航

没有合适的容量电池,现在要配4个以上恐怕有点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圆盘形的松下  ,LED 引线应该是崩的太紧了吧,弯折多次后断了

应该是脖子位置弯折角度太大,导致里面线芯断掉了。

网友:
这个贼贵的

网友:
经常有活动,活动的时候350左右好像 ,保护眼睛 小朋友的钱好挣的

网友:
这造型,日式的典型啊

网友C(2021-09-06):
这个灯的照射范围是多少,我发现好多的台灯仅仅只是照一小部分,稍微远离,光线就减弱,还是能照亮整个桌面的台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灯的照射范围是多少,我发现好多的台灯仅仅只是照一小部分,稍微远离,光线就减弱,还是能照亮整个桌面 ...

台灯的功率想都别想了,也就是小范围的照射。

网友:
这是便宜货,促销时也就5,60。电池旁边可以塞一节电池的,不用去掉配重,没配重不稳。

网友(2022-04-16):
松下的灯一般比较贵

网友D(2023-04-10):
我也有一只,这灯就是功率太低
默认灯板输出只有8.4V 200ma,我自己改成400ma了
充电也只有400ma,我也改成1.2A了

网友(2023-11-25):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只,这灯就是功率太低
默认灯板输出只有8.4V 200ma,我自己改成400ma了
充电也只有400ma,我也改成 ...

怎么搞得?有发文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