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 角磨机 转子 换向器的火花大小原因,和转子断线也有关系。

楼主(2021-07-17):
电动工具转子火花是否正常如何区别,工具哥破坏一台手电钻来测试
https://haokan.baidu.com/v?vid=1 ... 7198&pd=pcshare

如果有绕圈的火花,那么就是转子换向器有断线。

楼主:
维修一台150角磨机,测试了一下火花超级大,大家看看什么问题   转子短路

https://haokan.baidu.com/v?vid=2498072598155127853

网友:
电机正负并联瓷片电容能消除火花。或者是碳粉卡在N.S中间导致火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