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 uno写字机器无法连接问题求救

楼主(2021-07-17):
机器这类主板,工作突然无法连接,驱动正常,
不知是哪里问题  哪里能下载到这种程序文件呀,重新刷机也许能行。请给帮忙
无法连接

网友:
换个插口重新安装一下驱动,然后设置一下端口。

楼主:
换了几台电脑问题还是这样

网友:
可以重新安装微雕管家试一下,或者下载一个gebl的控制软件,网上有的,可以测试设备

网友(2021-09-12):
不用试了,软件搞的鬼,这个软件一开始免费但留了后门,软件再烂还是跟防贼一样后来升级,全部都是一个星期后不能用。这是一个标榜免费的收费软件。你一直用开源的软件基本上可以一直用,一旦用了这个人的软件,你的主板就会出问题 (比如有人得罪你,可能当天就报了,但这种人不一样,一起的时候会装什么都没有,等他有个冤大头一点矛盾,才会下黑手,为的就是让人怀疑不到它)。这种人比较缺德,写字机爆发一段时间,标榜免费也开始想着变现了。但它是靠免费招牌揽生意的,这就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