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拆博朗5系往复式剃须刀5610,更换漏液的镍铬电池,换成镍氢电池

楼主(2021-07-17):
因为刀网破了一个洞,新刀网又太贵,放置了挺久了,拿出来充电,冲了一晚上,开机动力十足。放了一天后,再开机就只能震动两三次,就停了。很奇怪啊,刚充满运转感觉动力很足的样子,动力也没很快衰减。
不管怎么样,电池指定是不行了,原装电池使用的是两节5号镍铬电池。
从底部拆开两颗螺丝,直接拔出主板。
拆开后,两节原装电池的正极果然漏液了,怪不得不行了。
触点上都是那种蓝色粉末,颜色还挺好看的,估计就是镉的化合物了,赶紧清理干净。换上之前买的5号倍量充电电池,镍氢电池。说句题外话,倍量便宜是便宜,不过只能用傻充充电,智能快充很快就会报错。
把电池弹片往里掰一掰,垫点导电的材料,装上电池,开机直接运行,放置一天依然动力十足,问题解决。
图片忘了拍详细,大伙将就着看吧。

网友A:
尽量在网上找分容后三洋等原装拆机镍氢电芯,国产镍氢不少内阻很快变大,不适合电机负载启动,最好有耐用些高倍率动力镍氢。

网友B:
这板子不是一般的衰

网友C:
还是不要用倍量电池了吧,电量不持久,容量虚标的电子垃圾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在网上找分容后三洋等原装拆机镍氢电芯,国产镍氢不少内阻很快变大,不适合电机负载启动,最好有耐用些 ...

嗯嗯,主要不想花太多钱,有啥就用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不是一般的衰

感觉做工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要用倍量电池了吧,电量不持久,容量虚标的电子垃圾罢了。

的确,內阻应该大

网友D:
同款剃须刀,同为刀网破了个洞、同样是电池挂了,电路板也有问题,换了5号锂电池上去,飞线解决充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剃须刀,同为刀网破了个洞、同样是电池挂了,电路板也有问题,换了5号锂电池上去,飞线解决充电的问题 ...

锂电可太方便了,充电电路需要改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可太方便了,充电电路需要改动吗?

简单粗暴用飞线解决充电问题,绕开电路板(其实是电路板坏了)

网友(2021-12-11):
楼主改完用了几个月有啥问题吗,镍铬改镍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