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这几年的自行保养

楼主(2021-07-17):
    14年入了辆车,前两年新车,加上不熟,也就规规矩矩进儿子店保养。也还好,一次机油机滤也就390多,半合成,不算贵,七八千公里去一次,一年也就两次。后来慢慢开始研究能不能部分项目自行保养,首先自行开干的是空调滤,空气滤,这两个着实简单,不过省钱效果不明显。后来又研究了,发现机油机滤可自行更换。现在大部分车机油滤放到发动机中下部,更换要举车,自行操作不便,但我的车机滤在上方,非常方便。
    于是第一次开始买保养工具,那就是万能机滤扳手和手动抽油机,从机油尺入口伸进去抽机油,效果其实挺好的,加入量感觉比放油螺丝多,万能机滤扳手比较扯淡,第一次用拧下旧机滤就把旧机滤外壳拧变形,装上只敢用手,也不知道紧没。于是就入了机滤套筒扳,这个挺好的。配合杠杆,很好用。自己更换,选油自然不看低级别的,直接全合成,还上的进口版(因为进口版更便宜),最初用的妹夫一号,算下来4夸脱大概220样子,加上马勒机滤三十多,成本260左右,用了全合成,更换时间可以到一万以上,两年三换,也就是两年还不到一千元成本,加上空调滤和空气滤也不到。
后来到了第二次火花塞(第一次在儿子那)时间,这个我也考虑能不能也折腾他一下,买来了扭矩扳手(虽然不要也能换,扭矩扳手同时也用在了机滤的拧紧上),还有点火线圈起拔器,磁铁棒等,先仔细看网上教材,结果一次就更换成功了(经下一次拆装发现密封性这些都很好),这样除去第一次工具购入成本一百多,其实材料费(一套火花塞)也就六十,活动时候更低(最低45一套可入,博世镍钇合金普通火花塞)。这样用车成本又低了。
    再后来,发现德灰壳牌超凡喜力比美孚一号便宜,于是改投壳牌家,5w40或者0w40根据价格情况购买,不挑,很多网上三大油比较,我是不理的,这种十多万车,其实半合成绰绰有余,用了全合成是天大福分,完全不担心。话说超凡喜力真的便宜,狗东活动时囤入,现在基本可以到120一桶,真划算。
    再后来,就是发现了同型号的合成滤芯机滤,也就是欧美流行的长效机滤,欧美全合成寿命是2年1万五千英里(折合约25000公里)的前提就是长效机滤,白色滤芯那种,那不说两万五,跑一万五+一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机油符合企业的机油标准,那就里程数一定没有问题。可以放心。用长效机滤价格其实比普通机滤贵不了多少,刚入手三个120,也就40元一个(这么算下来保养一次才160,能使用一万到一万五千公里,是很多人都想象不到的超低成本),但其效能发挥在每锅机油的后期会远大于普通机滤,过滤精度更高,纳污能力更强,所以各车厂都以合成滤芯的机滤作为机油长效性的前提,是有道理的。
    近期又发现转向油颜色不正,普通机滤贵不了多少于是也自行更换。
    现在也就刹车油,变速箱油去儿子那,其他不能自行更换的去京车汇。
    灯泡也备了一套(卤素灯,易坏),刹车灯这种更易坏的备了一盒,发现坏了自己马上更换,保证安全性。
    这么多年来,发动机一直工作正常,我的宗旨是,不过度保养,不当冤大头,奉行车是用来开的,不是用来供的原则(我有一同事就是买来供的,比我的贵好几万,七年跑两三万,小保养一次七八百,上班都舍不得开来),但也大致以说明书为依据,保证整车安全性和性能。也不盲目自行保养,拿的准搞得定的才搞,不会以牺牲安全性作为代价来换取省钱。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省了钱,还得到自己动手保养的乐趣。其实老爹年轻时候也在厂里跑小货车,那是很多问题都是自己干,那时的司机真的是全能选手,看过当时的驾照教材,汽车几大总成都会详细讲解,哪里像现在的,会换备胎的都找不到几个(甚至会打千斤顶的都没几个),或许受那时候老爹修车的影响,算是一种情怀。
       简单动动手,不当冤大头,其乐无穷。

网友A:
自己保养不但能少花银子,还能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以及对自己车况的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保养不但能少花银子,还能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以及对自己车况的掌握 ...

自行保养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就自行检查了,比如发动机皮带,冷却液这些,顺便就观察了,方便应对。不会出现很多司机那样,皮带开断了都不知道的情况。

网友B:
一直好奇,你们说的机油用半合成全合成,0W405W40的我怎么从来没纠结过呢,空滤也不知在哪里。空调的那个倒是说明书上有画着,拿下来吹了吹,看没什么灰又丢回去了。电瓶电压老是在300多伏,感觉挺吓人的。平时下跑长途,两年半了也就两万公里。保养费用也就180元。百公里也就五六块钱。专用表。

网友C:
开了4年法系车,学会了:
1、换刹车油、换刹车总泵、换ABS传感器、ABS排气。
2、换火花塞、换气门缸盖垫、清洗节气门,节气门初始化。
3、换尾灯灯泡,尾灯总成。
4、尾箱备胎坑漏水,集雨板漏水封堵。
5、换钥匙外壳,钥匙初始化。
6、换车窗控制按键总成、档把、空气滤空调滤。
7、熟练使用PP2000查询故障码,初始化。
··
···
······
下个车还是换丰田把

网友D:
灯泡不见得容易坏,我前面的凯美瑞,开15年,只有一个后备箱的小灯泡换了一个。车大灯的罩子都白内障了,灯泡都好端端的。车都换了,灯泡也没换。

网友:
我的是自己买了机油去找人换的,50块钱人工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好奇,你们说的机油用半合成全合成,0W405W40的我怎么从来没纠结过呢,空滤也不知在哪里。空调的那个倒 ...

电瓶300多伏?你是电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泡不见得容易坏,我前面的凯美瑞,开15年,只有一个后备箱的小灯泡换了一个。车大灯的罩子都白内障了,灯 ...

刹车灯爱坏,拍照灯和大灯也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泡不见得容易坏,我前面的凯美瑞,开15年,只有一个后备箱的小灯泡换了一个。车大灯的罩子都白内障了,灯 ...

灯如果晚上开车很少  确实很难坏  我的铃木  14年的 只换过一个位置灯

网友E:
恭喜你,成为熟练维修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了4年法系车,学会了:
1、换刹车油、换刹车总泵、换ABS传感器、ABS排气。
2、换火花塞、换气门缸盖垫、 ...

学会的知识价值是无限的!你应该感谢法国人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你,成为熟练维修工了!

熟练算不算。常规保养自给自足即可。每次都在最后那点刻度的机油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好奇,你们说的机油用半合成全合成,0W405W40的我怎么从来没纠结过呢,空滤也不知在哪里。空调的那个倒 ...

半合成,全合成,甚至矿物油,只要按时换,一二十万公里内基本看不出差别的。至于0w40,5w40,南方(姑且认为淮河以南吧),不需要区分,哪个便宜用哪个,用起来都一样,两个的高温参数基本一样,南方本身冬季温度不低,w前面0还是5不影响。北方就最好选用0w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瓶300多伏?你是电动车?

对呀。也不知耐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呀。也不知耐用不!

电动车你说啥机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动车你说啥机油呢

电动车也有变速箱的呀!

你不知道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也有变速箱的呀!

你不知道的吗?

那你说啥0w5w?变速箱用的发动机机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说啥0w5w?变速箱用的发动机机油?

都是机油,有很大的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机油,有很大的区别吗?

完全不一样,发动机油属于润滑油,手动变速箱油属于齿轮油,自动变速箱油属于ATF液压油,炒菜的属于动植物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