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0v23四贴2263xt,量产不成功,求助大佬

楼主(2021-07-17):
(图片)

网友:
软件用R1001A版
200K电阻换了没?
颗粒选0T23
Flash Clock 233MHZ

网友:
少土狗跳线吧

网友A:
GPIO错误应该是土狗跳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IO错误应该是土狗跳线

不一定,有好几种可能性

GPIO Setting是指所有可定义的,任意一种都有可能导致这个错误

例如FLASH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有好几种可能性

GPIO Setting是指所有可定义的,任意一种都有可能导致这个错误

如果是频率在设置的时候会提示不能高于多少MHZ

网友:
前面是土狗没跳、也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不支持bisc3、把Firmware文件夹里面的WD,改成TSB。就不会报这个错了。下面那个Adj是频率设高了、东芝的好像得625Mhz以下。我的2263XT 272板只能开100Mhz、试过200 233 266都不行

网友:
Name: SM2263XT_TSBBiCS3_PKGT0709C_FWT0709A3

MPTool   : T0702A_
ISP      : T0709A
RDT      : T0416A
DLL      : T0617A
MPISP    : T0617A
BootISPA1: T-04-07
BootISPA2: T-04-07
BootISPA3: S-08-16
DB       : T0427

这个是原生支持TSB BiCS3的版本。不要用什么S0905这种修改的,问题很多

第一个是确保Toggle跳线接上了,如果是淘宝的板子一般都有注明的

第二个是确保FLASH频率和你的板子是务必匹配的,否则也会出现这个报错,其次就是开卡ADJ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