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64G固态ngff 2242开卡变成1g怎么解决?

楼主(2021-07-17):
64g固态ngff 2242 主控SM2246EN G AA,两颗东芝颗粒TH58TFG8DFLBA4C,南亚的缓存NT5CB128M16FP。本来是好的,打算重新开卡。找不到短接的点位,直接接电脑,点开始,显示开好了,然后就变成1g了,然后再怎么开都是1g,不知道短接哪里,直接开的。谁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Pretest 选择3选项Don't Reference and  skip original bad 再重新开卡试试

网友A:
数据能够正常写入和读出吗?

网友B:
Q1124A....把右下角的勾勾去掉再开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能够正常写入和读出吗?

就是下面那个图,1g.未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124A....把右下角的勾勾去掉再开一次

去勾勾试过了,点开始就报错

楼主:
别沉啊,有没有人懂的?

网友(2024-07-05):
你都解决了

网友:
能读出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