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PS3111-S11上机识别不到。。。

楼主(2021-07-17):
插上电脑是这样婶的。。。

现在用转接卡能识别到上面的20M,要是连上开卡器的话连20M都识别不到,只能识别到有设备连接,但是不能够初始化,
一初始化就提示设备IO错误,似乎是识别到了转接卡但是识别不到盘。。。然后接下来就是各种不识别了。。。

我怀疑是不是盘的供电电路出了问题,手里虽然有万用表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测。。。

有哪位好心的大佬愿意帮我分析分析原因呢?不胜感激!

楼主:
头一次发帖没有经验,刚开始还以为能直接把图片和正文一起发,后来才发现图片得传附件,结果就变成了现在这种语无伦次的情况了。。。。。

网友A:
东芝8THL 用IN6081工具开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8THL 用IN6081工具开卡啊

换了个2.32的工具也能识别颗粒了,能擦除但是不能开卡,是哪里的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B:
你想多了,你工具都打开了,只是可能你这个工具没固件是吧?,这个颗粒很好开的

网友:
开卡转接板得用1153E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2.32的工具也能识别颗粒了,能擦除但是不能开卡,是哪里的设置有问题吗。。。

...

这个报错是bug,重新拔插就出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你工具都打开了,只是可能你这个工具没固件是吧?,这个颗粒很好开的 ...

嗯,最后刷了固件就好了。。。

网友:
固件生成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最后刷了固件就好了。。。

怎么刷固件?  我的也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小白不会弄,走了很多弯路,现在已经解决了,重新刷了个固件进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刷固件?  我的也一样

手里有升级固件的工具没? 把盘安到主板上,打开工具,识别了以后点更新就好了。。。 傻瓜操作。。。

网友:
5130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