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小巧的汽车逆变器,加装电源输入充当应急电源

楼主(2021-07-17):
给汽车配个逆变器,忽然想到如果加装一个电源输入口还可以当作应急电源使用,于是到手拆
拆解视频

上面有个开关是控制逆变器的,插电不开开关USB充电口也工作

电路板背面很简单

电压表就是最简单的那种

电路板正面

有一个sg3525PWM控制芯片用于产生逆变波形

USB端口有两块充电芯片 一块是IP6525,一块是IP6536分别支持18W快充和5V3.1A电流输出

电路板整体做工不错

与百得12V电池连接

逆变器点亮一个3W220V灯泡,实际功率3.6W

总的来说,这个逆变器还是不错的,挺实用,最大功率120W,供给笔记本和手机充电足够了

网友A:
可惜的是微风扇接上后一点不转,至少必备感性负载检测,如果是微风扇负载触发方波模式,如果电源负载直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的是微风扇接上后一点不转,至少必备感性负载检测,如果是微风扇负载触发方波模式,如果电源负载直流输 ...

阻容降压的LED灯也不亮

网友B:
正弦波的吗?能不能带电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容降压的LED灯也不亮

有极性可能是直流输出,没有极性和测量不准可能是高频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容降压的LED灯也不亮

难道输出的是脉动直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的吗?能不能带电机啊

我觉得你想得有点多。。。

网友:
我有个75w的,上次想放车上接臭氧、紫外线的消毒的那种,带倒计时启动的,倒计时可以,启动的瞬间就断电了。

网友C:
输出的是高压直流电 没看见那整流滤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的是高压直流电 没看见那整流滤波吗

那还不如修正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的吗?能不能带电机啊

没有示波器,我猜是方波交流220v

网友:
正弦波的比较贵

网友:
没有H桥。输出是高压直流,鉴定完毕

网友:
难道真的是直流输出?

网友:
我也有一个跟这个挺像的,没有电压表,2个220v插座输出,应该是同一家生产的。
用示波器测试过,是传说中的修正正弦波,这种波形对阻容降压很不友好,把我的功率插座背灯开关烧掉了,现在插上背灯一直亮。

网友:
感觉有点鸡肋。。。